紧急求助请教这个稳压电路

楼主(2012-03-04):
(无正文)

网友A:
稳压管两端的电压是恒定的,晶体管的结压降也是恒定的,所以,稳压管的压降减去晶体管的结压降就是270K电阻两端的电压,下面你应该会自己算了吧。

网友B:
我杂觉得楼主这个图看起来这么别扭呢~~~~

网友C:
能不能 把稳压管和10k电阻调换一下,然后 稳压管电压+0.6 = 3.3;

网友D:
没做过这样的电路,问一下,你是在设计电源么?要是的话,你这电源的输出阻抗太大了,负载调整率不行啊。

网友E:
只用到了直流通路,看s9015的PN结压降是多少

网友F:
这个不是稳压电路!

网友G:
这个电路会工作吗?如果会工作可以算出稳压管A极为2.6V,K极为12-12.5V,:lol

网友H:
感觉还是能查出来的,10K电阻上的电压=(基极电流+稳压管的漏电流)*10K

网友I:
这个不是稳压电路!
引用 网友F:

对头!或者说这个“稳压”毫无使用价值!
稳压的地方在R 270K 那里,不是共地是共VCC。

网友J:
这个电路只能稳定270K电阻两端的电压,输出电压(对地电压)是一点也不稳,跟随着电源电压的波动而波动。

网友K:
这个电路没法起到稳压效果,这么分析吧,输出稳定在3.3V,那么三极管基极电压为确定的3.3-0.7=2.6V,因为稳压管的两端分别为三极管基极和电源端,一端确定,另一端在12V~12.5V变动,如何稳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