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文件导出问题

楼主(2012-03-04):
PCB文件导出之后再打开就出问题了,元件D1的丝印掉了一点儿。其他元件都还正常。就这么一个不正常。这个怎么回事儿,要乱也全乱啊,怎么就这一个掉了一点儿呢。我的软件是AD09,不知道大家遇到这个情况没有。

另外问下大家AD的PCB如果导出让99SE打开的话应该用哪种格式啊,因为我之前没有用过99SE,之前直接学的就是DXP后来又换成AD09了。

下面的几种格式都是怎么用啊,哪些最常用啊,分别都是对应着什么软件啊。
我当时导出的就是用的下面这个选中的格式导出的。

网友A:
你用的格式是对的,AD导入99是用4.0的格式

不过还是有些问题的,你遇到的丝印问题是因为这样,我说了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

在AD中,规则要比99的规则要多,有的心规则是新加了,在99中没有,所以有些在99这种事可以的再AD中不可以,两者是相互的,你的D1的丝印在做的过层中,那个阴极那端是多画了个横线,这设计到丝印间距规则,所以会出问题,还有覆铜有时也有点问题,我就不一一列举了

总之,99是用4.0格式,而转换出的问题只有靠其他办法避免,最好多检查检查。

网友B:
毕竟是一家的,错误还是比较少的,稍微检查修改下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