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网卡

楼主(2012-03-05):
前几天电脑的PCI网卡坏了(RTL8139D),拆开看了一下,网卡上有一个可以装插件IC 的一个塑封的双列28PIN的座子,这个座子是用来干吗的啊,好像这种PCI网卡的这个座子上面都没插IC

网友A:
启动ROM,用来无盘引导系统的

楼主:
那就是适合那种无硬盘的网吧机用,里面还有个EEPROM,是用来存放MAC地址,生产时这个分配地址是不是要用钱来买了才能授权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