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贴片电阻烧断的问题

楼主(2012-03-05):
各位好,我是做汽车电子的,有个用来检测起动信号(就是汽车钥匙打至START档)输入的线路,R58电阻有烧断的问题,所占比例不高,但数量也不少,想向各位请教请教,电路如附图。

该电阻是0603的,也就是1/10W,按理论计算,应该可以承受至少20V的电压,再加上后面5V的稳压,启动信号在25V以内都是没有问题。汽车电瓶是12V,启动信号输入最长也就2~3秒,怎么地也不应该出现这个问题,恳请各位前辈赐教。

网友A:
R58前串个二极管 R58后再并个电解,

网友B:
汽车12V可以达到70V,是充电电流,特别在打火、跑山路、颠簸。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好!我有些疑问,还请多多指教:
1、这个是用来检测钥匙是否打到START的,也就在启动时会接入2~3秒,而后就断开了,不是一直接着的;所以你说的工况下,该电路并未接入。
2、汽车的电瓶可以达到70V吗?不是说不超过15V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不知您认为引起这些的可能原因是什么?我原来想是否直接就换个功率大点的贴片电阻就行了

网友C:
换个线绕插件电阻。

网友D:
最好示波器一下,看看在R58前面的信号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E:
您好!不知您认为引起这些的可能原因是什么?我原来想是否直接就换个功率大点的贴片电阻就行了

这个办法对自己的产品太不负责任了,必须要找到问题根源所在。

网友F:
外部信号不稳定的场合,必须有余量。
比如用2个电阻串联。
电阻阻值加大,这个地方电阻阻值可以更大一些,比如30K。

网友G:
原因可能是启动瞬间,出现浪涌脉冲,也就高电压脉冲。
解决方法:
在R58前面加一个双向6.8V TVS(瞬态电压抑制器),比如SMBJ5.0CA,应该既可以解决问题。TVS对后面电路起到保护作用。

网友H:
电阻烧断,功率不够。建议更换大功率电阻,或者对地并接二极管保护,钳位低电平。但要搞清楚最大的电平值,方便选择合适的器件。

网友I:
烧断了应该是因为4.7k两端电压真的已经超过了21.679V,所以,你就不用0603,来个1206的,你不会说没地儿放吧,然后像9楼的兄弟说的,串联几个,一个耐压200V,串俩就400了,多好。这样就没道理烧掉了。
还有,你这放个几百k的限流电阻,应该都不是问题,不用非得搞个4.7k这么小的,是吧(咦,这条9楼也说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的,所以来请教各位,看看有什么提议

楼主:
回复 网友I:

感谢你的关注,我是准备使用功率稍大的贴片电阻的。因为是使用在汽车上的,电瓶电源是12V,理论上是不会超过15V的,这是我奇怪的根源。

楼主:
回复 网友F:

你好,谢谢你的指导。这个在设计时已经是考虑了余量的。汽车的电源是12V的电瓶,启动时因为接入了负载,电压还会变低的。而0603能承受21V,在加上后面的5V稳压,也就是启动时输入了高于26V的电压。这是我不能理解的地方

楼主:
回复 网友I:

你好,因为是大批量产品,改电路会面临较大的风险,一般领导是不会同意的。而且,这个故障比例不是非常高,但绝对数不少,所以我考虑使用功率大点的电阻,非常感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