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关于运放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2-03-05):
光电管30ua左右的电流放大,然后AD采集,关于运放选择中的疑问

1.输入信号的工作频率,这个工作频率是如何知道并确定的了
2.选择的运放为LT1057,这个东东的失调电流只有50PA,可是闭环增益的最小值都100/120了,而我只需要放大100db就可以了,这样是不是就会放的很大
3.供电电压手册上推荐为+-15V,而实际中只可能提供+-5V的电压,这样对增益是不是会有影响,具体影响有多大
4.如果选择运放,还需要考虑什么问题,好多手册上的计算太繁琐,对新手来说有难度

网友A:
工作频率看你的信号输入频率, 光电管的频率一般不会很高 所以可以不考虑。
放大100DB相当于放大100000倍啊 ,你表达的有点问题吧。
实际提供+-5V 肯定会影响增益的

网友B:
光电管30UA不小啦。用个I/V转换反馈用个100K,在上面并个10-100P的电容就行。
这样输出都有3V啦。
运放选择个输入电流小温漂小失调小的,

楼主:
3# weilaiheike 30ua放大到3V,也就是100db,就是不知道对增益实际影响有多大

楼主:
4# MCU52 这样的运放有推荐的没,我选的LT1057,太贵了,27一个

网友B:
回复 楼主:
到AD,美信官网查啊,想要什么都有哇

网友C:
有客户用SGM8552做,Vos是全温度最大24uV,失调输入电流10pA,价格不到LT1057的1/4,单电源5V供电。

楼主:
8# yanwen217 :lol谢谢楼上的

网友D:
3.供电电压手册上推荐为+-15V,而实际中只可能提供+-5V的电压,这样对增益是不是会有影响,具体影响有多大

电压低,可输出电压幅度就小,因此,就增益相对小一些

网友D:
1.输入信号的工作频率,这个工作频率是如何知道并确定的了

这个频率的确实,与运放无关。它是由实际情况确定的。至于最终确实用什么运放,那是根据实际信号频率(带宽)确实的。

楼主:
11# iC921 谢谢IC921大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