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模式下SD卡通信是否需要隔离?用什么隔离?

楼主(2012-03-05):
如题,最近在做SPI模式的SD卡存储,SPI模式是否需要隔离,谢谢大家指导。

网友A:
一般都没有隔离

网友B:
但要注意的是,SD卡在SPI模式下,并不像其它设备一样释放CS就释放了总线,
如果要接多个设备,有隔离会比没有要好。

楼主:
不需要吗?能说下原因不,谢谢。

网友C:
什么情况下需要隔离, 一般来说当两部分电路地线之间有电位差时就需要隔离。

网友D(2012-04-11):
我最近也在学SD卡,好像是释放CS后还要操作输出口才算是释放了总线

网友E:
学习中,有没有写sd模式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