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肖特基的作用?如图

楼主(2012-03-05):
如图描述所示:被控端MCU的RST引脚通过肖特基串联接入控制端MCU的普通IO端口,由控制端MCU控制被控端MCU的复位,请问这个肖特基起什么作用?是怎么样的一个工作情况?

网友A:
隔离,使本机能够接受外面的复位信号,而本机的复位企鹅u不会导致外部设备的复位.

网友B:
房价上涨是为了让我们好好工作,
油价上涨是为了让我们好好节约,
肉价上涨是为了让我们好好减肥

xwj真厉害.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

能否进一步分析一下 肖特基2边的电平状态呢?有点蒙了。

比如 外部给复位信号低电平,肖特基的2端电平状态,就是这个隔离的工作原理,分析不出来呢!请xwj给予解惑。谢谢

网友C:
是隔离没错
但是控制端是 普通的io,所以不会出现xwj所说的导致控制端复位的情况

如果被控制端复位,RST低电平,这个二极管的存在可以使控制端的普通io不会被拉低
从而不会产生大电流,损坏控制端的io

如果控制端对应io拉低,被控制端RST也会被拉低,被控制端复位

如果为了节约成本,这个二极管也可以换成一个适当的电阻
限制上述第一种情况下的电流,以免损坏io

网友D:
呵呵,二极管在这里只有一个作用:单向导电。

至于怎么工作,按照这个作用一推导不就明白了吗?

网友E:
左边的RESET是低电平复位吧,应该有上拉。
这样的话,即使接插件上的IO电压超过单片机的工作电压也没有关系啦。你看,外部接插件的供电是24V的。
假如IO的电压是24V,由于二极管的反偏,单片机复位脚不会=24V。
简单地说,就是保护单片机RESET引脚用的,不让其超过工作电压。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样子。

楼主:
谢谢,我顺着你给的思路分析,分析出来了。是这样子。

楼主:
回复 网友D:

非常感谢,自己试着分析一下 就明白了,自己太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