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功率开关电源纹波偏大,求解决办法!

楼主(2012-03-05):
额定功率:10W。实际负载:5-7W
输入电压:120V——260V。
输出电压:12V,15V,7V(15V抽头)(后面加3.3V和1.8V稳压IC)。15V是反馈绕组,后面有加15V稳压管(保护关键元件),相当于一个假负载。
变压器:22骨架,初级后有屏蔽绕组接地。输入绕组线径:0.25mm,输出绕组线径:12V-0.3mm,15V-0.28mm,7V-0.28mm。
开关芯片:VIPER22
RC吸收回路:FR107,200K/2W,102/1000V电容。
输出二极管:HER107和HER207
现在实测的纹波有正100负70mV左右,是开关频率的纹波,输出加过∏派型滤波,变压器进线地加过磁珠,都没有效果。求高手帮忙!

楼主:
怎么没有人帮忙阿?有人给点建议吗?

网友A:
AC to DC几十mV的纹波,那也太正常了吧。

网友B:
我以前做过开关电源不良原因分析, 上原理图看下.也许可以帮到你

网友C:
可能是反馈不稳,楼主可否上个电路

楼主:
反馈电路用的是431+光耦,不是直接反馈的。这是个常用电路,参数也一样,应该不存 在这个问题。

网友D:
输出可以考虑加个小电感测下,比如47uH

网友E:
输入AC电压经过整流桥,这前面还有还有部分滤波电路,然后开关频率也和你这个纹波有关系

网友F:
找个等效电阻低的电容 或者n个电容并试试 分别增大f  L C再看效果

网友G:
输出使用YXF的电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