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是不是也太脆弱了呢?

楼主(2012-03-05):
最近用STM8做的项目已经完成,非常令人蛋疼的是,机器放在哪里,经常开关灯就复位重启了,用我们自制的电磁**就更是了,一靠近MCU就乱跑了!!!在硬件设计上呢该加的一个都没有少,复位脚用HT7033做复位IC,STM8不至于这么脆弱吧???几毛钱的松翰也比他强啊!!大虾门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法啊??

楼主:
用示波器可以看到当电磁干扰靠近时VCC上有十几伏甚至几十伏尖峰脉冲,这些尖峰基本都在1us以内,可一般的IC ESD都可以达到4000伏啊,按STM8的datasheet来说,这些尖峰脉冲宽度要达到20us才会导致IC复位的

网友A:
从症状看是电源上的FTB干扰,电源处理好应该就行了

楼主:
我想这样来处理,就是在RAM的几个知道地方写入指定值,在程序的一开始就判断这几个值是否为指定值,如果是则跳过初始化程序,这样的话即使MCU复位了,用户也感觉不出来,这样也相当于提高了MCU的“抗干扰性能”啊

楼主:
这样做的话就得把编译器自带的初始化程序去掉,方法已经搞清楚了,把图片中的选项去掉就行了,可这个RAM初始化程序怎么个写法啊?ST的汇编没有接触过哇,哪位大侠写过的奉献上来参考参考,感激不尽!!:D

楼主:
忘了把图片传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源是24V开关电源经过LM2596得来的,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网友A:
也有可能开关电源的抗干扰能力不行

网友A:
STM8的COSMIC C编译器,有1类变量是编译器不初始化的

网友B:
先换个线性电源或者DC-DC模块,试试电源有没有问题。

楼主:
从现象上看,跟我们公司以前的刚刚招进来的一个工程师的状态一样:
自己设计制做了块板子(可能认为第一版是样机,总工只是把关键电路检查了一下),程序搞好了,整体运行时经常复位,隔壁房间开个灯,它都复位,然后就叫嚣着说Microchip的单片机太脆弱了,抗干扰很差!

晕倒!公司用这个芯片做了很多产品了,还没出现有人说Microchip的单片机太脆弱。

后来总工在外地,出差回来帮他检查电路,总工就发现他自己设计了一个电源降压电路,没有采用公司通用的电源电路。电源电路竟然只搞了一个10uF电解电容,焊接还正负反接了。:L

网友C:
机器放在哪里,经常开关灯就复位重启了,用我们自制的电磁**就更是了,一靠近MCU就乱跑了!!
..复位脚用HT7033做复位IC

LZ再仔细查看一下器件数据手册,然后再仔细核对设计的电路!

网友D:
LZ的抗干扰措施做的不够好啊

网友E:
我也在用stm8s,现在很悲剧,单片机上电无法启动,只能是用导线搭一下NRST与GND两个管脚单片机才会执行程序,电路按官方DEMO来的,哪位高手指导一下

网友F:
这应该是设计问题

网友G:
STM8没有这么脆弱的,楼主再改进下设计

网友H:
:)我也在用,好像没遇到你说的这个问题啊

网友I:
根据大家的分析,楼主的问题更像是电源问题。而17楼提供的资料很少,难以分析,建议深入描述

网友J:
在天朝,从来不存在不被骂的MCU,而且一边骂一边用,越是骂得起劲越是用得起劲,量就在一片质疑和谩骂声中扶摇直上了。

楼主的问题感觉做好电源处理肯定没事。

网友K:
大哥,这分明是你硬件设计有问题,关芯片什么事

网友L:
STM8还好啊,只是STLINK很容易坏而以

网友M:
如果方便可以把你的设计贴出来大家一起帮你看看。

网友N:
上图学习一下.

楼主:
谢谢,感谢大家的热心分析,因为此产品之前有试产过一批,客户也反应有什么问题,直到后来客户送了一台机器放到我们办公室,:lol还没把问题告诉客户呢,先自己分析分析
把原理图贴上,大家帮忙分析分析,以我的设计经验不至于出现很愚蠢的错误吧:loveliness:

楼主:
付上原理图

Protel Schematic.pdf

网友O:
HT7033是一个比较器驱动的,如果电压带有波纹就会马上启动复位,你在7033的电容前加一个二极管会好很多。或者不要7033都会稳定得多,复位电路只要一个电容都好。。

网友O:
象你电路里还带有电机的,跟众多网友所说一样。基本就是由电源引起的原因。

楼主:
HT7033是低压复位电路,目的是给单片机一个可靠的复位信号,毕竟单片机内部的低压检测不是很可靠,至于会不会产生负面作用还有待测试

网友P:
两个试验可试
1. 不用外部Y1,改用内部RC做试验。
2. 去掉HT7033做些试验验证。

网友Q:
做下电磁屏蔽是不是可以解决这问题呢~

网友R:
应该是电源引起的

网友S:
肯定是设计问题,LZ找到原因没?

楼主:
我觉得硬件设计问题的可能性不大,今天下午做了些测试,加上干扰源24V开关电源出来就有很大毛刺,VCC、复位脚每个地方都有,大的有几十伏,但是这些毛刺大多是纳秒级,想要处理掉估计得花大代价而不是简单的几个电容电感能搞定的,找了几个电路板来测试都会有这样的毛刺,变压器供电的也逃不过,难道没有哪位大侠发现过?还是我的**确实太强了!!!??

楼主:
把HT7033换成RC也是不行的哦,我就纳闷的是在同样的干扰下我的松翰单片机确能运行自如!它。。。。。。。。只不过是七毛钱的IC罢了。。。

网友T:
以前也用过,没有这么脆弱

网友U:
从现象上看,跟我们公司以前的刚刚招进来的一个工程师的状态一样:
自己设计制做了块板子(可能认为第一版是样机,总工只是把关键电路检查了一下),程序搞好了,整体运行时经常复位,隔壁房间开个灯,它都复位,然 ...
引用 楼主:

看了就像笑,我们公司也有个同事电源部分没处理好,整天都在发牢骚说STM8芯片不行,后来拿我的板子去对比测试才发现是他的电源部分不稳定。现在他常说ST芯片是最优秀的,功能强大又便宜,性价比最高。 别把自己没发现的问题说成是别人不行。

网友A:
有时候,解决问题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态度问题,即使老手也是如此

楼主:
看了就像笑,我们公司也有个同事电源部分没处理好,整天都在发牢骚说STM8芯片不行,后来拿我的板子去对比测试才发现是他的电源部分不稳定。现在他常说ST芯片是最优秀的,功能强大又便宜,性价比最高。 别把自己没发 ...
引用 网友U:

40楼的麻烦你看一下我的原理图,开关电源用的是MW的,24V进来有1000uf的电解,LM2596降压后470uf和220uf,退偶电容都有N个分布在各个地方,这样有问题吗?如果不加干扰,我的电源部分也很稳定,当然机器也运行很稳定:lol

网友V:
这像硬件问题,电源干扰,我们用STM8没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
还有一个可能就是我的烧录码是从Debug里面拷的,呵呵后面才知道Debug和Release的区别,不过跟这个稳定性应该也没关系吧??

楼主:
还有一个可能就是我的烧录码是从Debug里面拷的,呵呵后面才知道Debug和Release的区别,不过跟这个稳定性应该也没关系吧??
引用 楼主:

与代码没有关系,与原理图和PCB的布线有关系,你应该从这方面入手去查找问题。

网友W:
检查HT7033,先把HT7033拆掉,看看是不是电源的问题。

你的24V接电机,又给单片机供电,即使不隔离24V也要加个电感,驱动电机不隔离加光耦也会阻断一些干扰。
这么多外接接口,竟然每一个口加保护。

这样设计不出问题算是幸运,出了问题叫正常。

与DEBUG没关系,程序设计不好有可能RELEASE出问题DEBUG不出问题

网友X:
不要用外部晶振,用内部RC震荡电路试一下

网友Y:
我得出一个结论。STM8没有松翰的单片机好。
我想LZ应该不是踢馆的。
而且从LZ试验和检测方法看,应该是一个很有经验的硬件工程师。要是我遇到这种情况,改方案是必须的。

楼主:
检查HT7033,先把HT7033拆掉,看看是不是电源的问题。

你的24V接电机,又给单片机供电,即使不隔离24V也要加个电感,驱动电机不隔离加光耦也会阻断一些干扰。
这么多外接接口,竟然每一个口加保护。

这样设计不出 ...
引用 网友W:

这个跟电机没有关系的,因为重启的时候电机根本没工作

网友Z:
这么差绝对不可能是芯片问题

网友AA:
回复 楼主:

我用STM8控制220V的电机,各种折腾都没事,你关个灯就复位。。。。。。

网友C:
我用STM8控制220V的电机,各种折腾都没事,你关个灯就复位

:lol

网友AB:
:lol 你当人家用的是普通的灯呀

网友AC:
我用发很多还没有出过问题,就是静电时4000不好过啊!

楼主:
:lol 你当人家用的是普通的灯呀
引用 网友AB:

是LED灯管啊,估计是很烂那种,日光灯没事,我们自制的**也很厉害的啊,一般用这个测试能过的拿去过认证都是一次性通过的:$

网友F:
还没有找到问题在哪??

网友AD:
有答案了吗?

楼主:
谢谢!谢谢大家的关注,这段时间在忙其他案子就没有深入研究他,不过这两天又没看到现象了,呵呵奇了怪了,是不是天气原因呢?前几天比较潮湿;P

楼主:
哎,还真纠结啊!现在看不到现象了,客户又没有反应有什么问题,不过还是有点担心啊,这玩意要是到国外被老外发现了我们就会死的很难堪了。。。5555

网友AE:
感觉STM8还是很好用的

网友J:
同样的电路,不同人画的PCB,出来的板子EMC性能完全可以差之千里!
PCB的器件布局,走线有非常多的讲究,不是拉条线步通了就可以的,这也是很多新设计的板子做的设备在实验室做功能验证非常好,一点问题都没有,一拉到现场就故障连连的重要原因。

建议楼主好好审查下你的PCB设计。

网友AF:
我用的 STM8 和 ST-LINK 从来都没坏过。
目前发现 STM8 唯一有一点不满意的地方是,当使用外部晶振并关闭 WDT 时,用手触摸 OSCIN 引脚会导致 STM8 偶尔复位或程序跑飞(输出显示错乱),程序跑飞这是最不可接受的。我认为复位或跑飞的原因不是晶振频率变化或停振,而是 EMI ,因为很多时候是即使晶振停振也不会复位。
这让我对 OSCIN 电路格外小心,担心在某些恶劣环境下因 OSCIN 受到干扰导致复位或程序跑飞。

楼主:
大家可能都认为是PCB的问题,本人是搞软件的,画的PCB是比较菜,但是也设计过那么多了,不至于那么差吧,把图贴上,望高人指点,左边是高压部分

网友AB:
外接一个稳压电源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