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晶(陶)振波形出现复位,求解决?

楼主(2012-03-05):
我是做硬件的,现在有问题(如上)。以前没有碰过,找不到解决办法。求解?
板子是无源变频板,双芯片。打过EFT,整机4000,单板1500无异常。

网友A:
测晶(陶)振波形出现复位

LZ威武,敢直接测晶体脚.

楼主:
输出是可以测试的,但输入端测了就复位。其他同事也说不能测,但做软件那哥们说他以前测试过,没有这些问题。说不过他。

网友B:
用高阻抗的示波器探头可以测

网友C:
这种事情原则上是不能测的
实际上得看那个晶振的偏置大小和测量用的仪器的输入阻抗

有些mcu可以引出晶振的,你可以把晶振引出到某个pin上测
或者用好的仪器

网友D:
输出脚没问题,振荡输入脚则不一定,多数芯片会复位,特别是那些低功耗的芯片,则复位的可能会极大,对于一些特别‘强悍’的芯片来说,例如PIC的老型号芯片,用示波器探头的10M档的话有的没问题,新款的PIC也多数会复位。

网友A:
输出脚没问题

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