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电源芯片开关频率问题

楼主(2012-03-05):
每看一个DC/DC的电源芯片都会标明一个开关频率,这个开关频率对实际电路到底哪些影响,要根据什么参数来选择电源芯片的开关频率啊?请大侠帮忙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A:
现在能量转换都是在电磁之间进行,磁性材料的储能是与频率和体积直接相关的:E=0.5VB2f/u,频率越高、磁性材料的体积越大、磁摆幅越大、磁导率越小都可以提高输出功率。所以要提高功率密度,就要想办法减小体积,提高频率,增大磁摆幅。

从公式上看,降低磁导率也可以提高输出功率,但这样做的话,在相同磁摆幅条件下,磁场强度H将会增大,即NI增大,这样可能会带来更大的损耗,所以通常不会采用这种方法。

频率的提升会带来各种损耗增大,铁损随频率提高而增大,集肤效应和邻近效应使得铜损也会随频率提高而所有增大,MOS管的输入输出结电容损耗、漏感损耗都会随频率的提高而增大,不过这些问题可以通过软开关等技术解决一部分。

频率升高还会带来其他问题,比如EMI、环路响应,不过提高频率是提高功率密度的必然选择。

网友B:
一般是为了提高功率密度
但又会带来负面影响:纹波、噪声、电感大小
所以虽然高频化是一个趋势,但实际中目前还是用几百k足以(300k内)

楼主:
不是吧,目前TI的电源芯片很多可以轻易达到1MHZ

网友C:
不是吧,目前TI的电源芯片很多可以轻易达到1MHZ
引用 楼主:
你仔细看看2L的答复,要真正理解频率高低的选择是基于什么原因。

网友D:
频率高,则隔离变压器可以做得更小,但问题也自然来了,开关管的开关损耗可能加大了,EMC/EMI问题也更难处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