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试排线的好坏

楼主(2012-03-05):
要测试40P---40P的扁平排线,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案呢?要求测试导线有没有短路和断路,不需要测出具体哪根线出问题了。

从扩展的需要,能够兼容10P-10P  20P-20P 26P-26P  36P-36P

可以考虑用单片机设计制作

网友A:
大批量的还是?长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一条一条测试的,长度没有要求啊,就比较短的排线。电路板和电路板之间的通信线

网友B:
自己找个洞洞板焊接40个LED 弄40个按键开关,
要自动化点呢,搞个单片机控制

网友A:
LS已回了。

网友C:
1、一端加电,另一端检测有没有电
2、如果第一步的检测是在同一根上,则可以检测断路
2、如果第一步的检测是在不同的线上,则可以检测短路

楼主:
回复 网友C:
如果用单片机控制的话,是不是要80个IO口啊?感觉也挺麻烦的啊

网友D:
这东东应该绝大部分是好的,做个夹具,把排线的头尾连通再去点亮LED灯或蜂鸣器,不通的踢边上,这东西也无从维修(知道哪根不通也无法修的,所以不必测到点),直接拆下重新处理,重压或是剪短再压.

网友E:
80个IO口,加几个IO扩展芯片也花不了几个钱的.便宜得很.觉得麻烦就用计算机的并口吧,这个几乎不用焊接线路板

网友C:
用电子开关切换,你可以一组测量10根,切换4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方法感觉挺好的,但是本人没用过电子开关,您能推荐个比较合适的芯片么?

网友F:
要测试40P---40P的扁平排线,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案呢?要求测试导线有没有短路和断路
用单片机设计制作

若没有电流强度要求,一头加Vc,另外一头用MCU控制电子开关成组逐次给导线测量.
靠得劳点的Vc改直流稳压电源,另外一头用功率MOS组成开关,经过限幅限流保护后,再经过ESD保护给MOU测量.

网友F:
前面一种是刚从学校出来的人做法,后面一种是耐用的工程上做法.

网友G:
可以参考测试网线的东西是怎么搞的。

网友H:
可以参考测试网线的东西是怎么搞的。
引用 网友G:

正解,直观,明了

网友I:
测网线的设备,基本都是要接上水晶头的,,

网友J:
试试这个 :

网友K:
百度搜索图片 “网线测线仪电路”,有个用4017做的电路,很经典

网友L:
切换开关+万用表

网友M:
自己找个洞洞板焊接40个LED 弄40个按键开关,
要自动化点呢,搞个单片机控制
引用 网友B:
具体点的,先点亮1,3,5,7,9.。。再点亮2,4,6,8,10,循环,可直观检查短路和开路

楼主:
回复 网友J:

这个想法是好,可以测出短路断路,但是排线如果是好的,能确保比较器3脚的电平是0么?输出的是0V么?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不是很懂您的意思,能画个简单的电路图么?麻烦了哦

网友F:
简单的电路图

电路上面已经有人画了,都不错。
复杂电路其实不复杂,主要是加入了“从驱动能力通用性、耐用和保护措施方面多加考虑”。

楼主:
10# yewuyi 不明白您说的一组10根电路图是怎么画的

网友N:
最方便的是接个端子出来,用万用点几下,就差不多了吧——愚之见

网友O:
一边用单片机自动发送高电平,顺次给40线发送,另一边用单片机接收,自动判别。我们有做出的现成的产品。你可以联系QQ2855184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