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对称RSA加解密算法的问题

楼主(2012-03-05):
原来从来不使用公开的加解密算法,
    逼于无奈,要使用下面的加解密相同算法。

    请教,A、B、C 以及 Key的取值,怎么算? 我加密后再解密,数据就乱了。

    谢谢!

const unsigned long M1 = A;
const unsigned long IA1 = B;
const unsigned long IC1 = C;

void  Encrypt ( unsigned long  Key, unsignedchar* Buffer, unsigned short size )
{
    unsigned shortidx = 0;
    if( Key == 0 )Key = 1;
    while( idx< size )
    {
        Key = IA1 * ( Key% M1 ) + IC1;
        Buffer[idx++]^= (unsigned char) ((Key>>20)&0xFF);
    }
}
}

网友A:
没玩过,不知道,不过看这段代码,就这么几行,应该不会有啥子吧?

楼主:
解决了,不是上面加解密的问题
是我在解密之后,运算MD5值的时候,数据长度搞错了。

网友A:
解决了,不是上面加解密的问题
是我在解密之后,运算MD5值的时候,数据长度搞错了。
引用 楼主:

哈哈,自打屁股。。。

网友B:
原来从来不使用公开的加解密算法,

呵呵,想问问LZ,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C:
这段代码也够简单哦

网友D:
楼主,给点相关的资料看看好吗?特别是楼上代码的出处

网友B:
再问:RSA属于对称还是非对称?

网友E:
没有研究过。。

网友F:
RSA属于非对称.

楼主:
To: 5楼
也没为什么,一方面,做的产品不是标准化产品,也没时间研究那些加密算法。

对于数据加密,我一直都是这样想: 千条万条思路,我随便加一下密,你怎么知道我的思路和算法??? 解密难度要比公开的算法难吧?!不知算法,无从下手呀。
不过,我也没研究过,对于不知加密算法的数据,解密的人有什么高招?

网友G:
公开算法的意思是加密强度只依赖于密钥,这样能有效减少密码泄露的可能
如果加密用非公开的算法
要么设置密钥的人来写这个算法,要么把程序员干掉:lol

网友B:
显然 LZ对加解密存在误解

技术书里面经常提到两个关键字:机制  策略

在这里,算法是机制,密钥是策略。

程序员负责算法,老板负责密钥~:lol

网友H:
显然 LZ对加解密存在误解

技术书里面经常提到两个关键字:机制  策略

在这里,算法是机制,密钥是策略。

程序员负责算法,老板负责密钥~:lol
引用 网友B:

呵呵,顶LS。

明显LZ没搞清楚这个机制和策略,更没明白这样做本来就是防程序员的:lol

网友(2013-10-20):
楼上完整的算法能否发出来看看

网友I(2016-05-30):
楼主,我也一样的问题啊,abc和key是怎么来的?abc可以是固定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