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关于PICKIT3烧写程序的问题

楼主(2012-03-05):
今天编写了一段PIC18F452的I2C程序,低下接收的芯片是PIC18F2331,程序是452从2331读数据,同样的程序,开发环境的版本号也完全相同,编译器也是一样的,用的是PICKIT3,但是在两台电脑上完全是不同的结果,笔记本是XP系统,烧写完程序后调试452主机完全接收不到数据,但台式机是WIN7系统,写完后可以正常读写,所有条件都一样就是操作系统版本不同,不知道论坛里各位XD是否遇到过这种问题,希望各位帮忙~~谢谢~~

网友A:
可能是MPLAB的编译设置不同,检查生成的代码大小等是否一致?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版主,回复真是极为快~~我回家查一下看看,不过我的工程都是直接拷贝过来的,应该没有区别,不过我还是回家再检查一下~

网友B:
可能是MPLAB的编译设置不同,检查生成的代码大小等是否一致?
引用 网友A:

恩,叶工说的有理
  还可以去比对一下HEX,看看有很么不同

网友C:
能说明下mplab版本号、kit3的firmware版本号吗?
如果单纯是烧写,只要拷贝hex文件,在mplab中import一下,再用kit3来烧写。
您说的这个情况,在win7中不好用的碰到过,在xp下不好用的比较少见。

顺便问一下斑竹,为什么整天屏蔽我的贴子?
了解问题情况,说是灌水?
还有签名中的东西也算是广告吗?请问违背了21ic的哪条规则?在其他版的帖子为什么就不违规了?

网友B:
能说明下mplab版本号、kit3的firmware版本号吗?
如果单纯是烧写,只要拷贝hex文件,在mplab中import一下,再用kit3来烧写。
您说的这个情况,在win7中不好用的碰到过,在xp下不好用的比较少见。

顺便问一下斑竹, ...
引用 网友C:

先前有一个置顶贴里有描述,本论坛严禁灌水及签名广告!
  具体请咨询叶工

网友A:
回复 网友C:

具体请见置顶帖中的本版注意事项。

针对你的疑问,再做以下几点声明:
1、本版面原则上不欢迎任何非技术类的帖子,不管是主题帖或者回帖,均以此作为基本的原则要求。
2、鉴于当前各位网友‘广而告之’的技巧大幅提高,本版也不可能有特别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做一一甄别,所以已经多次发布置顶帖说明本版面的删帖原则,望各位网友注意回避该原则问题,避免被版主的大刀删帖,同时望各位网友将本版的规定互相传告/转告。
3、因本版的疏忽,原置顶帖时间到期后,未及时将其重新置顶,特此致歉。
4、任何网友对本版的删帖有异议,可通过站内短信提出征询,也可以直接向21IC进行投诉,这是你的权力,你可以视自己的情况合理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