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大神们帮忙分析下这个电路

楼主:
新手看不懂了...

第二个图片中R9前后都是输入电压,那怎么看后面的放大,输出是多少呢?输出电压后面再加一个P1和R14有什么作用?不是电压已经出来了么?还要填电流?

楼主(2012-03-05):
Z5 Z6有什么作用啊?

网友A:
限幅作用

楼主:
大神在哪里

网友B:
见过运放做加法器吗?那不是两个电压吗?

你这就是个典型电路,你随便找个大学的模拟电路教材都应该从里面找到一些直接答案

楼主:
叶大,我知道第二个是加法器,但是后面的P1 R14是什么作用实在是想不明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