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片晶振不能正常起振!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2012-03-05):
今天有一台机器出现了不起振的状态,有点高兴,丫的等了好久了终于出现了!
  现象有点怪,经过多次测试终于摸出规律了!
  掉电久了,开机后晶振振了300ms左右,后停振!如下图:

注:晶振有换成15PF的,结果一样。(我这最小的电容为15PF的),换一片单片机OK。
若还没有完全掉电,马上开机后晶振就不会停!!
如下图:

晶振电路:

以下是DATASHEET中描述,说建议15PF电容,我也换了

配置位

楼主:
黄色脚为MCLR

网友A:
晶振是20MHz的?
MCLR引脚的电路给看看?配置位的设置也发一下。

楼主:
晶振是20MHz的?
MCLR引脚的电路给看看?配置位的设置也发一下。
引用 网友A:

是20MHZ的,图已更新

网友A:
可能是进入死区后没有出来。

从电路上来看,上电时间是挺长的。
mclr口的上电电阻多大,需要加10uf这么大的电容吗?我们一般用10K+0.1uF的0805电容就ok了,而且我们的上电时间已经不快了。

晶振的电容,个人感觉22pf比较合适些。
给你个参考文档:DS31003A_CN,google一下就行,专门讲复位的。
ww1.microchip.com/downloads/cn/DeviceDoc/31003A.pdf

网友B:
俺一般的建议:
1、如果对晶体振荡波形要求不是极高,俺一般建议不要装这两个电容,晶体振荡的精度误差一般不超过0.005%,装和不装这两个晶体影响的振荡误差很小,一般系统对振荡精度要求没这么高,对于UART通信等来说,振荡波形3%误差以内都可以接受,所以,俺一般是留出焊盘位置,但多数不焊接。
2、这两个电容一般还需要包含引脚和焊盘等形成的等效电容
3、考虑到以上两点,俺推荐实际焊接两个电容的容值一般在6PF就可以了。
4、这两个电容对振荡模块的电流消耗也有一定影响,如果不装,电流会小一点。

楼主:
可能是进入死区后没有出来。

从电路上来看,上电时间是挺长的。
mclr口的上电电阻多大,需要加10uf这么大的电容吗?我们一般用10K+0.1uF的0805电容就ok了,而且我们的上电时间已经不快了。

晶振的电容,个人感觉2 ...
引用 网友A:

换成0.47uf的电容了,MCLR上电很快,但是现象依旧,文档待会下来看看

楼主:
俺一般的建议:
1、如果对晶体振荡波形要求不是极高,俺一般建议不要装这两个电容,晶体振荡的精度误差一般不超过0.005%,装和不装这两个晶体影响的振荡误差很小,一般系统对振荡精度要求没这么高,对于UART通信等来 ...
引用 网友B:

我把电容去掉了,还是不行!
  会不会是芯片有问题啊

网友C:
1.要正确产生POR,VDD上升率有要求的....
2.匹配电容需要多大要问晶振供应商...
3.MCLR上的电容确实有点大....

网友:
图上 是用新华龙的片子吧.我以前也出现过类似的现象. 后来解决了

楼主:
图上 是用新华龙的片子吧.我以前也出现过类似的现象. 后来解决了
引用 网友D:

这是PIC专区,当然是PIC芯片

网友B:
我把电容去掉了,还是不行!
  会不会是芯片有问题啊
引用 楼主:

去掉了还不行的话,则需要查查
1、晶体是否有问题?例如晶体长期过激振荡导致质量下降,或者晶体焊接时内容熔融等
2、等效电容是否太大?
3、有一些PCB在生产的时候,会出现一些加工不良,导致一系列问题
4、芯片不良。

网友E:
晶体电容是可以不要,但是违反厂家设定的工作条件。等你搞高频,需要精确到PPM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两个电容的厉害了。

我的建议是——如果是大批量出现个别问题,可以不去纠结,换个晶体就OK了,也不是每个晶体的品质都一样好的。

网友B:
晶体电容是可以不要,但是违反厂家设定的工作条件。等你搞高频,需要精确到PPM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两个电容的厉害了。

我的建议是——如果是大批量出现个别问题,可以不去纠结,换个晶体就OK了,也不是每个晶体的品质 ...
引用 网友E:

对于去掉那两个电容,俺已做约定条件,另外,即使不焊接,其实还是有3~5PF的等效电容存在的。

网友F:
回复 网友E:
精确到ppm,百万分之一的精度。。。。。汗啊

网友F:
电源的滤波电容不能太大了,要不电源启动太慢,有可能不同步,也会造成单片机不能复位

网友B:
回复 网友E:
精确到ppm,百万分之一的精度。。。。。汗啊
引用 网友F:

也可以是10PPM,这不就是10万分之一了嘛!!!
呵呵,高精度振荡则需要用温补晶振的,一个晶振都要卖你数百上千银子,普通的晶体振荡一般就要靠边站了。

网友E:
回复 网友E:
精确到ppm,百万分之一的精度。。。。。汗啊
引用 网友F:

你搞下窄带无线传输就知道了,10个ppm,接收机可能已经完蛋了。

楼主:
晶体电容是可以不要,但是违反厂家设定的工作条件。等你搞高频,需要精确到PPM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两个电容的厉害了。

我的建议是——如果是大批量出现个别问题,可以不去纠结,换个晶体就OK了,也不是每个晶体的品质 ...
引用 网友E:

换个单片机就可以正常使用了,我等就把这颗料报废掉!
   但是很奇怪,上电第一次不行,掉电不完全第二次上次就可以正常起振!!

网友E:
检查激励波形。

楼主:
检查激励波形。
引用 网友E:

这个不懂,去BAIDU一下,没找到相关东东

网友B:
回复 楼主:

1、晶体振荡的起振需要一定的扰动,在这个过程中时,晶体振荡的波形和频率都是不稳定的,这也就是PIC的配置字中有一个上电延时的选项(以前叫PWRT,现在应该叫POR了吧),谐振电容越大,上电起振越难,需要的上电延时的时间就要越长。
2、谐振电容是由C1/C2和各种等效电容组合而成。
3、检查激励波形的主要意思就是检查起振时间和起振后的波形是否幅度足够,一般要求振荡波形幅度至少要在VCC幅度的70%以上,用示波器看就可以了。
4、 至于是否因为芯片的问题造成起振困难,肯定有这种可能,只见到过晶体质量不良、误焊错误容值的谐振电容、晶体焊接时过时或过温造成内部熔融,配置字选择不当(例如应该选择HS但选择成XT),甚至是PCB来料不良等造成的原因,但俺用了10年PIC确实没见到过芯片出现这个问题的。

楼主:
回复 楼主:

1、晶体振荡的起振需要一定的扰动,在这个过程中时,晶体振荡的波形和频率都是不稳定的,这也就是PIC的配置字中有一个上电延时的选项(以前叫PWRT,现在应该叫POR了吧),谐振电容越大,上电起振 ...
引用 网友B:

从现像上看应该是芯片坏了,今天现像依旧!!
   我这边生产加工没有静电手环,芯片被我静电打坏了不下5片了(不是说PIC的单片机)。

网友:
建议查一下IC的几组电压的上电时序有没有错。

网友F:
你搞下窄带无线传输就知道了,10个ppm,接收机可能已经完蛋了。
引用 网友E:

介個,理論上還不清楚,別提搞一下了。。
能力有限啊,現階段

楼主:
又出现两片了

网友G:
建议楼主换一种晶振试试。怀疑晶振品质不良。
我们之前为了防止晶振不良,有意增加晶振的激励功率--在晶振上并联一个2M的反馈电阻。
你用示波器看看OSC2脚的波形,如果P-P值低于1/2 VCC就说明你的激励不够了。激励不够有两个原因:一是配置字选错,二是你晶振本身品质不良,Q值不够。
千万不要用示波器看OSC1脚,表棒一接到OSC1立即停振。
另外看看你的晶振走线是否超过10mm,超过的话,晶振的走线又细,也会造成停振,曾经有个同事用示波器量晶振的OSC2脚,明明看到程序跑起来,却是测不到晶振的波形,很是奇怪,后来发现那家伙示波器地线有半米。。。。。。

网友G:
另:示波器的输入电容也有10pF

楼主:
另:示波器的输入电容也有10pF
引用 网友G:

不接示波器 现像依旧!!
晶振走线不会超过3mm,
晶振的(OSC2 )波形为0 - 5V
          OSC1 波形为0-4.5V的样子

现在又不出现现像了,换一种晶振没法下手啊

晶振路上串的电阻有什么用???

楼主:
千万不要用示波器看OSC1脚,表棒一接到OSC1立即停振。
告诉你个技巧哦,使用*10档的就可以看哦!

网友H:
正常的OSC2脚波形是这样的:
每格1V

网友I:
芯片、晶体、电容,这里面肯定有一个东西不良!

PIC的芯片用N久了,在保证芯片、晶体、电容品质的前提下,从没出现过楼主所说的问题!

网友G:
你注意你发的图中的RF吗?这个就是CONFIGER 中选择的LP,XT,HS等等所选择的反馈电阻,这个反馈电阻越小反馈也就越强,你的振荡也就越大,但激励过大会导致过激励,正弦波就变成头上被削平的梯形波了。而RS则相反,是削弱反馈强度的,有些晶振工作在地电压下,激励过大不说会震碎晶体,只能说有可能会出现晶体击穿、频率漂移等一些故障。

楼主:
你注意你发的图中的RF吗?这个就是CONFIGER 中选择的LP,XT,HS等等所选择的反馈电阻,这个反馈电阻越小反馈也就越强,你的振荡也就越大,但激励过大会导致过激励,正弦波就变成头上被削平的梯形波了。而RS则相反,是 ...
引用 网友G:

现在也没有接RF,波形也很正常(图在另一个帖子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