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HZ市电如何变成100Hz?

楼主(2012-03-05):
(无正文)

网友A:
不就是变频技术吗?先直流,再SPWM?GOOGLE

网友B:
如果只是作为信号用的话,可以做个倍频电路就行了,用分频器

网友C:
支持楼上讲。供电就要先转直流再用电路变交流输出。

网友D:
买个变频器吧。。。

网友E(2013-08-22):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是作为信号用的话,可以做个倍频电路就行了,用分频器

能否给出具体的分频器电路图?

网友F:
市电供电,做一个频率可调的正弦波发生器即可。:lol

网友G:
50HZ市电变成100Hz简单,要实现频率可调,那就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