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好的LDO推荐

楼主(2012-03-05):
我以前做实验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ams1117受到干扰的时候电压波动的厉害,不知道各位知道那些LDO好一些。

网友A:
线性稳压芯片的频率响应都不高,性能好点的TI的TPS75333之类的,就是贵

1117受干扰说明有干扰耦合进电源电路了,还是找干扰源、耦合途径,从这些想办法吧。
电源受了干扰,即使换了好的电源芯片,其它的电路也会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