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通电路中相频特性如何推导

楼主(2012-03-05):
截图中最后一行φ=90°-arctan(f/fL)  是怎么算出来的?
以下是我的逆推过程:
arctan(f/fL)=90°-φ
tan(90°-φ)=f/fL=ω/ωL=ωRC
其中R=Uo/I , C=Q/Uc=Q/(Ui-Uo)
tan(90°-φ)=ωRC=ωt Uo/(Ui-Uo)
接下来我就不知道怎么算了...求解惑

楼主:
大侠们,顺着推导一下也行啊,我连电压放大倍数的相位是什么意思都不知道...书上也没说,直接就给摆个公式,网上也没搜着...

网友A:
顺着那个Au = j f/fL / (1 + j f/fL)  =  j f/fL*(1 - j f/fL) / (1 + j f/fL)*(1 - j f/fL)
= (f/fL)^2 / (1+(f/fL)^2) + j (f/fL)/(1+(f/fL)^2)
角度 = arctan(虚部/实部)= arctan(fL/f) = 90 - arctan(f/fL)

网友A:
最后一个式子有点乱 实部和虚部应该都用大括号括起来
[ (f/fL)^2 / (1+(f/fL)^2) ] +  j[ (f/fL) / (1+(f/fL)^2) ]

网友B(2014-02-28):
向量的概念,是电路里面讲的,可惜当初没学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