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关于脉冲的电路设计

楼主(2012-03-05):
新手未完全入门
本人想设计一个 以20V 0V -20V 0V 这样循环的一个输出电路,每个幅值持续时间相同,希望高手给予指点。

楼主:
求高手给予帮助啊 没人会么

网友A:
我画了个电路,你可以参考一下,也请高手指点一下我的电路!

网友A:
下面的三极管是PNP管

网友A:
不好意思,写错了,是R3>R1,R2>R4

网友B:
时钟(脉冲源)---D触发器+与非门(脉冲分配)----驱动电路

网友C:
3楼电路不可行,输出的幅值不满足要求,高电平只能达到三五发生器的高电平-0.7V,同样低电平也类似,我的理解是基于三五发生器的电源是5V系统.

网友A:
7# yhf311 谢谢,我忽略了管压降,我的本意是555用20V供电。

网友B:
3楼的电路不光是驱动的问题,两个555能保证都是同步的吗?

楼主:
谢谢三楼,但这样我试过是不行的
有没高人在给于 指点 ?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否指点下 电路图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B:
调整R2和C1大小可以改变持续时间

网友B:
再来一张:

网友D:
这样不挺好的,尽管不需要电路知识,也能实现。
找一个4通道开关,再找个2bit计数器产生开关地址,这不也挺好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