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 低功耗的应用

楼主(2012-03-05):
我现在有个应用,唤醒方式既需要RTC每秒唤醒,也需要USART收到GSM的消息,中断唤醒。。那我应该是选择待机模式还是停止模式呢

楼主:
那又解决我的问题的人么~

网友A:
既然GSM模块都在运行,低功耗不需要太考虑。

网友B:
待机模式也行,停止模式也行。

区别是硬件电路,和唤醒的时间长短。

楼主:
按手册上的意思的话
是不是 停机需要外部中断唤醒,待机可以用RTC。。那两个应该怎么结合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按手册上的意思的话
是不是 停机需要外部中断唤醒,待机可以用RTC。。那两个应该怎么结合呢

网友B:
停机需要外部中断唤醒,也可以用RTC唤醒。

待机可以用RTC唤醒,也可以用WKUP引脚唤醒。

楼主:
回复 网友B:
再麻烦问你个问题,我看时钟树的时候,看到USART的时钟来源是HSE。那如果我需要用到GSM模块的话,是不是只能选择睡眠模式。因为停机和待机都会关了HSE

网友B:
回复 网友B:
再麻烦问你个问题,我看时钟树的时候,看到USART的时钟来源是HSE。那如果我需要用到GSM模块的话,是不是只能选择睡眠模式。因为停机和待机都会关了HSE ...
引用 楼主:

难道你在停机或待机状态下还要保持与GSP模块通信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想在低功耗的前提下,假如有收到短信也能 唤醒去处理

网友C:
占位聆听

网友B:
如果只要求在低功耗模式下唤醒,则不需要为USART提供时钟。
如果必须要用USART的时间唤醒,则需要为USART提供时钟。
否则,你可以用RX信号作为EXTI的唤醒源;或者把RX对应的引脚配置为EXTI,或者把RX信号在片外连到某个EXTI引脚。

如果以上选项都不满足,则要考虑睡眠模式。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我先再研究下。到时候有问题再来请教你~

网友D:
都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