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雷与耐压如何兼顾?

楼主(2012-03-05):
防雷与耐压如何兼顾?

网友A:
兼顾的话需要设计和使用不同的防护元件,而且在顺序上先防雷后耐压。

网友B:
这个确实是个比较头疼的问题,这个有些解决办法的,现在有比较优秀的emc工程师通过调整电感和电容来过雷击。这个确实需要很大的功夫。

网友A:
只通过调整电感和电容很难解决雷击问题,而且,很关键的,调整电感和电容极有可能影响系统信号或电源的性能。

网友C:
据被保护设备的耐压等级,假如两级防雷就可以做到限制电压低于设备的耐压水平,就只需要做两级保护;假如设备的耐压水平较低,可能需要三级或四级防雷。

网友D:
修正

如果你没有搞清楚绝缘耐压测试和防雷测试的条件和方法。这本来就是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体。实际测试中,绝缘耐压会使用1000kVrms~2000kVrms等电压测试(L/N对机壳或称“大地”),而Surge或Lighnting防护的残压规范是不允许这么高的。
所以,如果你的产品需要进行该两项测试,在实际操作中的做法是(铁路设备电子设备的测试是这么做的,其它的产品不是很肯定):1.在进行系统设计时,特别注意EMI滤波器的设计,一定要预先设置好SPD器件对大地的“可通断连接点”;2.先将SPD器件对大地的连接点断开,进行绝缘耐压测试;3.单独测试组成EMI滤波器的SPD元件的指标;4.将SPD器件对大地的“可通断连接点”连通,进行Surge测试。
注意:(1)以上的2-4个步骤只要其中一个环节不通过,都视为产品不合格;重新测试时,均需要从第2步开始,直到顺利达到第4步,才视为测试合格。
(2)这种做法一般人不知道,大多客户也不理解。面对不懂行的客户,研发人员经常为别人解释半天也无效果,解释不当的话还会造成很多尴尬局面。

网友D:
如果你没有搞清楚绝缘耐压测试和防雷测试的条件和方法。这本来就是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体。实际测试中,绝缘耐压会使用1000kVrms~2000kVrms等电压测试(L/N对机壳或称“大地”),而Surge或Lighnting防护的残压规范是不允许这么高的。
所以,如果你的产品需要进行该两项测试,在实际操作中的做法是(铁路设备电子设备的测试是这么做的,其它的产品不是很肯定):1.在进行系统设计时,特别注意EMI滤波器的设计,一定要预先设置好SPD器件对大地的“可通断连接点”;2.先将SPD器件对大地的连接点断开,进行绝缘耐压测试;3.单独测试组成EMI滤波器的SPD元件的指标;4.将SPD器件对大地的“可通断连接点”连通,进行Surge测试。
注意:(1)以上的2-4个步骤只要其中一个环节不通过,都视为产品不合格;重新测试时,均需要从第2步开始,直到顺利达到第4步,才视为测试合格。
(2)这种做法一般人不知道,大多客户也不理解。面对不懂行的客户,研发人员经常为别人解释半天也无效果,解释不当的话还会造成很多尴尬局面。

网友E:
防雷和耐压是基本同向的,何须使用兼顾两字?

网友F(2012-04-26):
如果你没有搞清楚绝缘耐压测试和防雷测试的条件和方法。这本来就是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体。实际测试中,绝缘耐压会使用1000kVrms~2000kVrms等电压测试(L/N对机壳或称“大地”),而Surge或Lighnting防护的残压规范是不 ...
引用 网友D:

这种方法有些自欺欺人,国内可以这么做,但在国外是不行的。

网友G:
如果是电源的。对地2000V的绝缘耐压目前会比较麻烦,用高压GDT,在低浪涌能量时又无法启动,不用又过不了浪涌测试。矛盾体。
信号口现在基本不是什么问题。

网友H(2012-08-20):
防止浪涌,一般采用防**(1000V 直流耐压)

网友I:
这并不矛盾。测试耐压时,是需要把线地之间的保护器件挑开的。

网友J:
防雷和耐压不是同时测试的。他们是分别考察整个设备不同方面的能力。如前面所说,在测耐压时,可断开防雷元件,反之亦然!

网友K(2012-12-28):
我们有做这样的处理,就是在放电管到外壳处不直接相连,而是接到一个螺母上,生产打耐压时螺母不接地,测试完后从外壳底部锁到放电管的螺母上,这样就可解决了。

网友L:
测试耐压的时候是将防雷器件去掉的,

网友L:
测试耐压的时候是将防雷器件去掉的,如果去不掉,耐压是不进行测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