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V/I转换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2-03-05):
请教各位,我的这个V/I转换电路发生震荡,但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测试时的输入信号是10Hz 2Vpp的正弦波,RL是负载,负载两端信号如照片所示。我将U10换成OP07后不震荡了,如果还是用OP27怎么改进?另外这个电路如果输入电压值保持不变,那么负载的电路是否也能保持稳定?

网友A:
在6脚和2脚并个1M的电阻,再在上面并个47P的电容

网友B:
把1uf电容换成10nF,去掉R65

网友C:
这对于我是个复杂的问题。
我的理解是,既然是一个负反馈问题。
如果按照2楼的方法补偿,方向是正确的,但对于不精通补偿方法的工程师来说,其实是困难的,因为你都搞不清出零极点分布,这样的补偿在‘盲调’的情况下,看上去更像是在碰运气,具有不可复现的特点,最有沦为通常的经验派。

我觉得可以这样尝试:降低环路的DC增益,使得幅频相应交越点达到0dB前,相频相应的相位余量满足稳定条件。前提是你的RLoad不是需要比较与环路动态相应速度更快的负载,我觉得你的负载可能是这样的特性,如果是这样的,那么你的C7与R68并联更有好的作用。

更好的方法就是使用bode plotter或网络分析仪绘制出波特图(矢量形式的),这样POLE&ZERO一目了然,那么按照2楼的补偿方向,就可做到有的放矢。难度在于设备太贵。

网友D:
正如4楼所说,相位余量不足,导致振荡。印象中OP27速度较快,8MHz带宽,前向通路的扩流电路延时大,而反馈采用的OP27相对于正向通道速度略显慢。换句话说正向通道的OP27快速调整,而调整的效果迟迟没有到来,等调整效果显现了,OP27已经过分调整,因此反向调整,最终振荡。而OP07属于低速运放,印象中只有0.6MHz带宽(这个需要查资料了),所以使用OP07正常。
2楼的补偿方法可行,但是和R60、C6补偿方式基本等同,如果可以楼主尝试将R60改为0,如果依然振荡,则2楼的补偿方法堪忧。
BODE图是个好的设计方法。向OP27这样的运放可以查到BODE图,根据BODE图可以写出传递函数,三极管也有(我一般按照三极管频率特性设置为一阶惯性),然后计算闭环传递函数,最后可以看到极点位置,如果需要进行补偿和调整,直至极点都在复平面负半轴部分。
另外也可以仿真看看,但是我比较笨,对pSPICE不擅长。
其实,这个线路我搭过,我的补偿方法:正向通道6-3脚间加10M电阻,6-2间加33p电容,在阻性负载条件下,稳定。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的帮助!
    之前我就尝试过将R60改为0,没有效果;
    最初的电路本来是没有R64 R65 R67 R68,这种情况下即使U10使用OP07也震荡,所以才加上;
    正如4楼所说,我对补偿很不熟悉,基本属于盲调,如果方便还请普及一下有关补偿方面的常识,提供些资料也行,不胜感激!还有把C7放在R58那里是因为我看到负载的波形上有些毛刺,而输入信号看不到,所以就加在这了,R58那里也加一个为好!
    这个电路我用过PSPICE仿真(也不擅长),没有出现震荡的情况;后来NI的Multisim仿真(首次使用),原始电路震荡,但是改进到现在这个电路也仿真不出震荡。还有一个情况需要说明,负载RL是电磁线圈,设计的目的就是DAC输出一个稳定的电压值作为输入信号,在负载上得到一个稳定电流,从而产生一个恒定的磁场。我之前没有交代清楚这个复杂感性的。由于手头暂时没有实际负载,就是用了大功率绕线电阻代替。
    还请各位朋友继续赐教!前面提到的改进方法待我试过后汇报!

网友E:
U10反馈回路(小环内)太复杂了,这样做实在是自找麻烦。做过±10V转±100mA,驱动伺服阀,毫无问题,装了很多了,只需要调整满度,线性非常好。电路基本和你的上半部分类似,使用OP07。对于10Hz场合,OP07足够好了。

网友C:
我也没做过这种电路(驱动感性负载)。
用google搜索Operational Amplifier Stability,这是我看过的唯一的资料。

我觉得1N4148偏置不了达灵顿(我也没用过darlington),因为我觉得diode只有一个BE结,而达灵顿却有两个,所以,感觉偏置电压没法设置,是这样吗?有这样做法的原始出处吗?

网友B:
把R60接到V4,不要接在V3.
RL下方的1uf电容一定要去掉。

网友F:
按照2楼的方法补偿,方向是正确的,但对于不精通补偿方法的工程师来说,其实是困难的,因为你都搞不清出零极点分布,这样的补偿在‘盲调’的情况下,看上去更像是在碰运气,具有不可复现的特点

赞同!
先用仿真抓波形,观察。

网友F:
然后知道改变RC对电路的影响趋势后,再实际调试。

楼主:
上午尝试了昨晚几个朋友的建议,不过没成功。
   5楼朋友的方法(补偿方法:正向通道6-3脚间加10M电阻,6-2间加33p电容,在阻性负载条件下,稳定。)放到我的电路上就不行了。但是负载上的波形不一样了,原来的电路在过零点没有震荡,电压越高振幅越大,改完后是整个正弦波上基本都是等幅的震荡,幅度很大。不知道是不是我哪里搞错了,找时间我再试试。
    谢谢GavinZ朋友提供的资料。4148的确不够偏置,因为目前主要解决震荡问题就先没管它,换成电阻计算分压在1v左右差不多了(发光二极管的节压降高,用这个估计可以)。要说出处,好像还是大学教材里的。
    9楼朋友提醒的好,C7真是不能放在那里。谢谢提醒!另外您提到的R60接到V4,应该是解决偏置问题吧?没有这个R60,我记得即使用OP07也会震荡(没有做调试记录习惯,做过的都不敢确认了,该打!)。
    如果反馈电阻使用大功率大阻值电阻就可以不用U13直接反馈到U10-2,这样使用OP27就没问题了。但是我只能用小阻值采样电阻,这个测试电路用的1欧姆,以后还得改成小得多的,需要放大倍数大得多。虽然目前U10使用op07可用,但还是不确定是否稳妥,而且很想知道OP27震荡问题出在哪里,所以还得和这个电路死磕下去!

网友G:
C6, R60, R65,C7全部去掉,反馈放大部分全部去掉,V5直接接到V2,R59,R57更换成两个10mA的恒流源,妥妥的。

网友H:
看的多,不如看得精,这个电路哪位高手给仔细讲解下,请求版主给条裤子!

网友B:
我还是觉得C6太大了,控制参数的滞后太厉害.改成1n或10n
R60右边接V4可以不需要偏置,推挽也不会失真.
此电路U10A应该看成一个误差PI调节器.U10+图腾柱看成一个功率运放.
U10B为反馈电路,11倍增益.这里的增益可以增加电路的信噪比.

网友B:
另外R61可以并一个小电容,1nF

网友H:
强烈要求ZiP8683463帮忙仔细分析下!

网友I:
上面所有

楼主:
21楼的朋友,麻烦您用这个波特图给分析一下,很惭愧没看明白!本人用PSPICE只限于看看时序相应和带宽转折点什么的。

楼主:
经过这两天折腾,目前能做到下面的效果,如图。震荡小了,这是输入信号为4Vpp的负载输出波形,输入电压减小,震荡基本就不见了,但是输入信号加大,震荡就更大了。

楼主:
另外,R74下面还是不并联1NF电容为好,否则和R72并联电容一样了!

网友B:
要并,这个电容是防止自激的U17自激的

网友I:
楼主你要是暂时不是必需把它调出来,就先放一放吧,就算你通过不断trial and error调好了,你一时半刻也很难理解其中的道理。

网友B:
Ls看了这个bode图你觉还要补偿?

楼主:
感谢各位朋友的帮助!
目前暂时做到这样了,再盲调也不是个办法。还是得抽时间了解下稳定性问题。暂时只能先用OP07,待日后找到解决办法再向大家汇报。如果各位找到了好的办法及建议还请指教!

网友D:
前一阵子比较忙,现在把我以前的设计笔记整理了一些,看看是否有用处。首先电路结构还是那个样子,但是运放是OP97,功率放大电路结构还是OCL,PN管为2N2222(f_T=250MHz),PNP管为2N2907(f_T=200MHz)。按照低速管计算,放大倍数β=100(150mA)。OP97的简化传递函数如下:G1(s)= K/(s(Ts+1))。其中K为开环增益约120db,T为转折频率(穿越-45(-135)度1MHz),可以通过手册的bode图得到,T= 1/(2pi×1M)。 OCL的传递函数如下:G2(s)= K/(Ts+1),K=1,T为管子带宽频率计算T= 1/(2pi×2M).系统结构图如下:

G3是负载和采样电阻:G3=1/(Rs + Z(s)),F为反馈 F=1.
仿真图如下:负载短路(无负载)

150R负载

10uL感性负载

网友D:
另外OP97和OP07相类似,都是超低速运放,当年为了提高动态响应,改运放为OPA227,后级的驱动电路也做了修改,简单的OCL延时大,系统相位裕量不足,所以加了自举。

网友C:
前一阵子比较忙,现在把我以前的设计笔记整理了一些,看看是否有用处。首先电路结构还是那个样子,但是运放是OP97,功率放大电路结构还是OCL,PN管为2N2222(f_T=250MHz),PNP管为2N2907(f_T=200MHz)。按 ...
引用 网友D:

只有数学最好的那一小撮人才有可能成为最好的电路工程师。
如果你就是一直都是在用数学解决电路问题,真的值得称赞。
不过,这些图看上去不是‘示波器测量结果’,是这样么?

网友B:
回复 网友D:

这个是电流负反馈。你把当作电压负反馈来分析所得的结论都是有问题的。
G1,G2,G3,和F并不是电压增益,而是跨导或电流增益

网友J:
MARK~!
反馈的稳定性问题。
鉴定完毕。等待补偿。

楼主(2012-05-15):
[localimg=180,135]1[/localimg]感谢各位的大力支持,虽然我还没搞明白稳定性的问题。但目前至少知道了原电路哪个地方导致的震荡。问题处在达林顿对管上,所以需要R33、C8做补偿,这样就不震荡了。至于这么补偿是否可靠,又回到稳定性问题上了,我还是不知道该怎么选择阻容值。希望这个贴能对各位朋友有所帮助!

楼主:
不好意思,刚才图片没上传

网友K:
LS的R27(4.7M)真没什么用,不如换作1k的,
R28短路算了,
C6实在太大,一般是不用这么大的;
U4也不用了,输入直接电阻分压接到U3。
如果就输出100mA的电流,输出管不用达林顿也完全可以应付。
这样不是简单很多吗?成本低了,性能还提高了。

楼主:
谢谢38楼朋友的建议。
我的电路目的是输入±10V的电压,在负载RL上输出±1A的电流;另外,考虑热量和体积问题,采样电阻RS不想用大功率电阻,所以才要用U4将采样电压放大。
如果不用U4,就得将U3设计成反向衰减电路(1/100倍),实际测试过可行。但是一般放大倍数小于1的放大电路是不推荐的,所以才设计成上图那样。

网友L:
22楼电路,R78=R79=20K,R70=10K,R74=51K,取消R71

网友K:
你看这样行吗?系统的误差是一样的。

楼主:
这个反向衰减电路可以的,我用op27实际测试过。不过达林顿管的补偿电路必须加,否则依然震荡。不过这种电路我上次的回复提过,放大倍数小于1是不被推荐的,何况还是衰减100倍。
我的测试也就局限在用示波器看看输入和输出波形,误差什么的还没去测。
44# fzyuan

网友K:
这个反向衰减电路可以的,我用op27实际测试过。不过达林顿管的补偿电路必须加,否则依然震荡。不过这种电路我上次的回复提过,放大倍数小于1是不被推荐的,何况还是衰减100倍。
我的测试也就局限在用示波器看看输入 ...
引用 楼主:
"达林顿管的补偿",这相信是需要根据实际电路增加并调整的;
“放大倍数小于1是不被推荐的”,这个一定吗?反相放大电路的增益一定要大于1吗?如果这样,那加法电路如何实现?
只是某些运放有最小增益限制,如OP37、LF357等。
再说,上图中电路的增益是否小于1呢?如果将其看作同相放大器,则放大倍数是1.01。

楼主:
是由于某些运放最小增益受限,不适合放到倍数小于1,上面的电路就可以衰减。
不过上图怎么看做同相放大器,放大1.01倍?还请赐教!

网友K:
从同相输入端看,他不就是同相放大器嘛!

另外,你所说的“由于某些运放最小增益受限,不适合放到倍数小于1”,可否举个例子,报个型号看看?

楼主:
真惭愧,我必须承认自己是个不求甚解的人!
版主让我举例我还真不知道哪些运放增益不能小于1(印象中好像曾经用仪表放大器的时候见到datasheet提到不能小于1,op就没见过)。以前我曾经用42楼的图向ADI的技术支持工程师当面求教,解决震荡问题。ADI的工程师就直接给我否定了这个衰减的设计,原因就是运放的放大倍数不可以小于1,至于是哪些运放我就没细问。以为都不可以,虽然后来对达林顿管做了补偿后不震荡了,但还是接受ADI工程师的建议不做衰减设计。其实自己没有搞明白,明明衰减电路可用了,为何他们当初不让我这么设计!
不过还得请教版主一下,42楼的图输入信号是从反相端输入的,怎么从同相端来看呀?如果可以从同相端看增益是1.01,那么什么样的电路才算是放大倍数小于1的衰减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