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D4069实现放大功能时出现自激振荡

楼主(2012-03-05):
各位好,请教一下,我用用CD4069实现放大功能时(如图),出现了自激振荡,只要一上电在CD4069的第6脚就出现1M左右的振荡信号,不知道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非门当放大器,要谨慎地设置“工作点”,这种方法仅限于初学者弄着玩或者几十年前省几个钱来做收音机的时候。现在一个非门的价格和一个运放的价格相差无几,楼主何必自虐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现在正准备改电路,可是现在已经做了几块板出来了,不想浪费掉了,想补救一下,不知道用什么办法可以使它工作。

网友A:
劝你放弃,浪费生命。

网友B:
级数太多了,每级反相器都一定的相的相移,三极相移没有补偿是不稳定的。
楼主要放大多少,用一级的话一般没问题,线性差点,增益少点。

网友C:
其实这个电路并没错,错误的是楼猪用错了片子。
4069每个非门是3个非门串联,这样就是9级放大器,能工作就怪了。
应该用4069U,每个片子1个非,这样才是3级放大器。

网友D:
我一直以为非门用来做方波发生器的。
---搞不懂如何放大???还是说波形整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