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3M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2012-03-05):
英文简介是——
3.0 AMPS. High Efficient Surface Mount Rectifiers。

网友A:
楼主,你文档带密码呢,偶们肿么打开哟?Rectifiers应该是整流桥的意思,应该是个集成全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密码啊。
可以在这打开——
http://www.soiseek.cn/TSC/HS3M/
麻烦了。

网友A:
就是个3A的表贴整流二极管啊,压降看起来是硅管。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大萝卜~~~

楼主:
回复 网友A:

3Q!
3A的整流二极管怎么理解?
输入输出关系是怎样的?

网友A:
建议楼主从头学一下模电和基础元件,没有这些基础很难把你讲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