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序仿真不正确怎么办?

楼主:
时序仿真出来后,完全不对,该怎么调整呢?针对时序仿真,有什么调试方法吗?我是新手,望指教!!
我实现一个神经网络的算法,功能仿真正确,时序仿真明显不合理,RTL视图时序和仿真结果如下所示。

网友A(2012-03-05):
加时序约束来检查时序违规情况,两家公司写法不一样,但思想基本一样。

网友A:
时序仿真的图就这是个样子的,只要在时序沿处数据的建立时间与保持时间满足即可。

网友B:
我现在从来不做时序约束。。板上调试吧。
波形看不出错误,正常的时序仿真波形就是这样。

网友C:
约束TCO
看看有没有setup违规
另外还要看你用的什么器件,乘法需要多长时间
从E_REG寄存器出来再到E_REG输入的这条路径耗的时间可能比较长,你可以看一下

网友D:
4# GoldSunMonkey 猴哥不做时序约束???有什么原因吗???

网友A:
STA,时序约束后,软件会进行时序违规情况检查,来保证时序的正确性,现在时序仿真基本都不做了。

楼主:
7# Backkom80 恩恩,谢谢~~~

网友B:
4# GoldSunMonkey 猴哥不做时序约束???有什么原因吗???
引用 网友D:
感觉没有必要,现在只有是功能对了,我总能调出来。

网友B:
STA,时序约束后,软件会进行时序违规情况检查,来保证时序的正确性,现在时序仿真基本都不做了。
引用 网友A:
是的:)

网友B:
7# Backkom80 恩恩,谢谢~~~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谢谢俺?

网友E:
时序仿真出来后,完全不对,该怎么调整呢?针对时序仿真,有什么调试方法吗?我是新手,望指教!!
我实现一个神经网络的算法,功能仿真正确,时序仿真明显不合理,RTL视图时序和仿真结果如下所示。 ...
引用 网友B:

1. 哪里不正确?输出的数据?
2. 看看布局布线后Fmax能跑多少?
3. 数据的截断是否符合你的精度要求?

网友B:
1. 哪里不正确?输出的数据?
2. 看看布局布线后Fmax能跑多少?
3. 数据的截断是否符合你的精度要求?
引用 网友E:
兄弟,这个方面你是高手啊。

网友E:
回复 网友B:

还得多向版上的高手们多学习啊:)

网友B:
回复 网友B:

还得多向版上的高手们多学习啊:)
引用 网友E:
别客气了。我了解的

网友B:
:lol
引用 网友A:
哈哈

楼主:
11# GoldSunMonkey 谢谢猴哥!!!

网友B:
11# GoldSunMonkey 谢谢猴哥!!!
引用 网友B:
别客气。欢迎下次光临~

网友F:
怎么感觉说相声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