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组问题

楼主(2012-03-05):
有二维的数组例如 a[][2]={{4,5},{1,2},{2,3},{3,4},{6,7},{6,8},{7,9}...};我需要将其中的任意一个(例如{4,5})与其它的有相同的(如{4,5}、{3,4}、{2,3}、{1,2})存进另一个数组b[1][]={4,5,3,2,1},且相同的数字只存一个,顺序没有规定,往下也是({6,7}、{6,8}、{7,9})存进另一个数组b[2][]={6,7,8,9},以此类推,知道取完整个数组a=[][2]。
有什么好点的算法???

网友A:
如果能确定所有的数都小于10或者1000,或者10000就好说了,可以看做类似分组问题!

网友B:
不是,比如{4,5}代表的是同一类,{4,5}和{3,4},有一个数字4是相同的那么4,5,3都是同一类的,都需要放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