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值范围的检测问题

楼主(2012-03-05):
VC编译器,控制台程序,输入一个值赋于int型变量a
但如果输入的值超过了int的聚会范围,a实际的值与你输入的就不相同
所以,要检测输入,但我写了如下代码后并没达到目的,求怎么写

#include <iostream.h>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int a;
start:
    cout<<"输入一个数:";
    cin>>a;
    if(a>2147483647)
    {
        cout<<"数据太大,重新输入"<<endl;
        goto start;
    }
    if(a<-2147483648)
    {
        cout<<"数据太小,重新输入"<<endl;
        goto start;
    }
    cout<<a<<endl;
    return 0;
}

网友A:
明显达不到效果,因为你输入给a的时候a的取值范围已经被确定了,怎么可能会读入超范围的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