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下这个电路,管子发热严重,参数已更新

楼主(2012-03-05):
基极电阻300欧姆到5k都试过
基极电容102到105都试过
射极电阻去掉了,即使加也是非常小。
管子3dd159 ,变压器1:20,初级线圈电感1mH

555 产生方波,555由5v供电,方波5v ,频率可调,目前用在十几K
我调整三极管基极电阻和电容,三极管始终发热。
我调整频率 也没有什么效果。频率低的时候,变压器发叫。
电阻电容值都试过了 百欧姆,k欧姆,103p 104p

1、如何来做,才能使三极管发热不严重(我加了散热片了)??

请版主,大侠,新手 多多指教。

2、而且我不太明白基极的电容有什么作用,奇怪。看网上的电路图都没有此电容。

3、并且,我测三极管集电极波形 很不好,理想情况应该是方波吧,我的离方波有距离,而且有尖峰。

4、三极管负载相当于线圈,如果变压器去掉,换成电阻负载,集电极输出电压应该是良好方波吧?
集电极电阻很小,0点几欧姆的,可以不接

网友A:
不知555是否正常?频率多少,一般35的频率不能太高,一百几十k还可以;
基极的电阻有没有换大点的,限流一下~~  电容的作用我也不怎么清楚,如果外围电路还能完整点就好了;
不要变压器也未必是良好方波把?得看管子

网友B:
rc 是容性的?感性?阻性?涉及高频中的三点式的原理吧,呵呵个人意见

楼主:
回复 网友A:

555电路是正常的。我频率没用高,10几k到20几k

基极电阻换大了,高压升不上去了。 管子依然热。

变压器负载去掉,换电阻负载,这样有什么区别呢,
也就是说变压器负载 的这个电路 该如何分析呢? 或许是变压器导致管子发热严重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我不懂,还请指教

网友C:
电容是用来加速信号传递的!
三极管换成开关管波形能够好很多!

网友C:
三极管发热厉害可能是三极管处于放大区!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为什么要加速信号传递??
加此电容和不加此电容,信号波形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难道此三极管导通的时候 不应该处于放大区吗

网友D:
要开关工作,何必在E极串电阻?多此一举。

网友D:
回复 网友C:
难道此三极管导通的时候 不应该处于放大区吗
引用 楼主:

难道此三极管处于放大区的时候,它不应该发热严重吗?

网友E:
楼主要将基极的加速电容和限流电阻标出来啊,那个电容影响很大的。
E极电阻多少

网友C:
三极管处于放大区功耗很大,此电路应该使其处于开关状态!

网友C:
回复 网友C:
为什么要加速信号传递??
加此电容和不加此电容,信号波形有什么区别呢?
引用 楼主:

加电容可以使三极管更加快速导通和关断!

网友F:
接个二极管,三极管集电极接正极,12V处接负极。否则三极管很容易被烧坏。

网友E:
一方面得注意加速电容的容量,还得要有RD阻容吸收电路,不然尖峰反压很容易就让BJT挂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的加速电容容量 我大的小的都试过了,管子都是发热严重。比如104,103电容。

集电极波形也不好,大体是方波,但有波动 或一点点小震荡。而且有尖峰,尖峰会不会是因为 我12v 至 集电极 没有加 二极管导致的??

我三极管耐压很大,你说的尖峰反压 我应该不怕吧??

网友E:
102用过没,RD吸收回路是很必要的。还有E极如没有反馈不必要加电阻,加的话要小些

楼主:
102的我好像也试过,有点忘记了,明天再试下。

基极电阻选取方式 就是5v-0.7 再除以Ib 吧?

12- B*Ib*变压器初级电阻 = 0v

变压器电阻很小,所以算出来的Ib很大, 这对吗??

网友E:
看了你的频率正好在音频范围,发生叫声正常。
当然也可能是你的变压器的参数不对,变压器发热不。

网友G:
你这电路 我看着好很熟悉!!好像超声波驱动电路,呵呵 如果是的话,建议你发射几个方波后令基级为低电平10ms   相信就不会发热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变压器不热。

基极电阻选取方式 就是5v-0.7 再除以Ib 吧?

12- B*Ib*变压器初级电阻 = 0v

变压器电阻很小,所以算出来的Ib很大, 这对吗??

网友G:
三级管发热严重,是因为 变压器在转换过程中得能量不能立马传到次级,导致初级线圈不断充电,方向电压升高,严重后 可击穿三级管的集电极和发射级,导致电源流过变压器——三极管集电极至发射极电流变大,Pcm变大,三级管自然会很烫-。  另外如果变压器初级线径很小的话, 相信变压器也发烫, 变压器也完了!

网友E:
回复 楼主:
变压器是感性负载,直流电阻可忽略。

楼主:
回复 网友E:
直流电阻是很小。
如何来确定此管子的静态工作点呢
得使管子处于饱和状态, 12v- IC * 负载电阻 = 0

网友E:
555输出电流一般在0.5A内。另外你的正激还是反激呢。你不会是搞成了正激吧

楼主:
回复 网友G:
变压器目前还没坏。明天再仔细摸摸是否发热。

你分析得这个现象 该如何改正啊??急!!!

如何调整呢?

我感觉我的管子没工作在饱和区, VCC- ICC*直流负载电阻=0
该如何让管子进入饱和状态呢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的变压器 次级 后面接的是二极管和电容的倍压电路。
12v处是2端,集电极处是1端 , 次级下方是3端,上方是4端。
图如我1楼画的那样。

我集电极直流电压约12v ,发射极约0v  ,我这管子怎么处于这种状态呢?
不是饱和状态吧

网友E:
VCC- ICC*直流负载电阻
这个不对的,对方波,变压器是按电感来算,不考虑直流电阻。
你只要测下C极的波形看是否为方波就行

楼主:
C极有方波的轮廓 ,但方波高低转换处有尖峰。问题是三极管怎么这么发热呢,原因何在呢,前面几楼分析了,但没给解决方法啊,呵呵

楼主:
防止尖峰反压 是选择并联阻容呢 还是选择并联二极管呢? 普通二极管就行?

网友E:
你先加RD钳位电路。
次级要有假负载,不能全波整流的。
次级线圈的同名端不能搞反,别搞成了正激。
初次参数

楼主:
RD钳位电路 ?

网友E:
回复 楼主:
就是反峰吸收回路。
C极进二极管的正到负再并联阻容网络。二极管用个快恢复的,电容用个103,电阻用个47K

网友H:
请lz明天记住按ls多位提供的方案试一下,并回复之
lz最好能够把电路图补充完整一点点,加上参数。

网友I:
首先来说,那个和电阻并联的电容是提高你这个开关电路的开关时间的,即迅速提高基极电流,来达到提高反应时间的目的,进而也暴露出集电极出现尖峰的脉冲,,,
另外就是楼主说电路发热,这就要了楼主计算一下空载情况下的电流了:lol

网友J:
不搞个二极管跟继电器并联,继电器上的反向电动势会把三极管破坏的

网友E:
啥参数都木有不好算啊。

楼主:
各位大侠要什么参数啊,我提供。

网友K:
三极管发热?哪三极管的参数多少,或者说是什么型号的?
基极电阻阻值多大?
基极加速电容用的是多大的?
射极电阻阻值(顺便问一下,您接这个射极电阻是什么目的?)
最重要的是负载的参数,比如说电感是多少?这个可能麻烦点,你可以说说线径多少,绕了多少圈。

这个升压电路我也不是太懂,不过可以说说我的看法,
首先三极管要开关状态工作,最好工作在浅饱和区,基极电流应该足够大,让三极管进入饱和区,三极管的发热才有可能降下来。
具体就是加大基极电流,不要用负载的静态电阻算,我一般都算负载的功率,12V已知,负载功率已知,据此确定集电极负载电流,再根据beta确定基极电流,注意beta会随着工作频率变化,不要用静态的beta值算,算出来的IB放大至少一倍,据此确定基极电阻,以保证三极管工作在饱和区。
加速电容不需要用太大,几十PF就差不多,太大的话就会出尖脉冲,具体跟三极管的结电容有关。
负载是感性负载,要加续流二极管,频率高应该用肖特极或者快恢复二极管,当然如果电流很小的话也可以用4148,  4007不好用,工作频率低了
射极电阻不明白为什么要加,是为了提高三极管的输入阻抗吗?如果三极管的beta够大的话,可以不用吧?

网友L:
试着推理一下:
不明白基极电容的作用--->楼主没有设计此电路的能力;
看网上的电路图都没有此电容--->电路也不是抄自网络;
临时加了散热片温度还很高--->手头也没有现成的机子可供山寨;
请人帮分析模拟电路却又没标出任何元件参数--->模电尚未入门;
依上列可推出-------->楼主在某处看到了一张电路图但做不成功,于是不知从何下手;
-----------------
建议:从原理上分析各元件的作用,按最终的需求调整各元件的参数;
首先发热是必然的,异常发热的原因有基极驱动电流不够、三极管放大倍数太小、发射极上串的负反馈电阻太大(用于抑制流过三极管的电流)导致的导通不良,还有就是变压器的用法超过了本身磁性材料的极限,饱和了,变压器次级的高压负载太重等原因。

楼主:
三极管参数3DD159
基极电容和电阻 我在不断的调整。用过103,104的 , 102电容我今天试试。
电阻我用过几百欧姆的,几k的。    电阻电容不论怎么试,管子都热。

楼上的楼上说不要用静态的beta值算IB ,那应该怎么算Ib ? 用什么值算

变压器电感不知道。

楼主:
我觉得基极电阻为0的时候,是不是会有烧坏管子的危险?

网友M:
发射级输出电阻是多少的?这个电阻会导致发射极电压升高,进而缩小Ube电压,严重时导致三极管不能进入饱和区。

楼主:
发射极电阻小于1欧姆的。 实在不行我去掉也可以。

问题是我如何让管子进入饱和区啊,现在管子c极直流电压很高,接近12v

e点接近0v ,ce电压很大,快12v了

网友N:
唉,看不下去了。

1、3DD159是NPN硅扩散台面低频大功率三极管,注意,它是低频功率管,只适合于作低速开关,低频功率放大,电源调整等场合,并不适合用来作开关管;

2、大功率管的大电流放大倍数都很低,需要很大的驱动电流,555的输出是肯定驱动不了的,所以大功率管一般都要有中功率管做的基极电流驱动电路;

3、LZ的基础很差啊,基本的计算、分析都不会,到处去瞎抄的话....

网友A:
41楼和47楼
是透过现象看本质
一个字:高明!

楼主:
回复 网友N:
哦,看来是此管子不行。

这管子适合工作在10K到30k的开关频率吗?

555可以输出约200mA ,不够吗。

我现在测集电极电流400mA左右

网友O:
变压器并联二极管  提供回路

网友P:
1. 三极管采用大功率高频管。

2. 发射极电阻去掉,发射极直接接地。

网友C:
555可以输出约200mA ,并不代表此电路其输出电流就是200mA,其实一句话,你将电路中的阻值全部标出来吧!

网友Q:
虽然我是菜鸟,但是我看不下去了,一个耦合电容的作用竟然要到六楼才看到有人提到!!!
看来高手都很忙

网友R:
请多多学习知识,一个问题都说的不清不楚

网友S:
呵呵  这个好难

网友T:
管子发热就是电流过大,你限流就行了~~~

网友A:
不管怎样
这个讨论对新手老鸟都是一个提高
lz能够提高的同时,也提供了机会给其他不知道的新手学习?问了许多新手想问的问题

楼主:
今天试回来了,问题没搞定,呵呵。
我搞定的那天,会在这发回复的。

1、有人说基极电阻应该加大,限制基极电流,这样ic也小了,管子就不发热了。
2、有人说减小电阻,从而基极电流增大,使管子导通的时候处于饱和区,这样CE电压小了,管子就不发热了

似乎都有道理,哈哈。
管子作为开关管,关的时候,处于截止区。开的时候呢,处于饱和区?还是处于放大区?
我始终调不到CE接近0 。 CE一直很大,9v或更大

网友U:
1.三极管发热是因为电流较大输入正常现象,如果发生烧坏情况建议用大功率的MOS管或者晶体管替代。
2.基极电容在这的功能是加速脉冲信号的传递(上升下降沿变陡),功能上说叫做加速电容。
3.尖峰的形成可能是由于加速电容取值过大引起的。
4.如果是加速电容引起的尖峰,那么把变压器去掉是没有用的。(可以通过测试来确定)
个人建议,把与555连接的电阻和电容都去掉,把三极管用大功率MOS管替代。

网友C:
你可以将三极管发射极电阻去掉,在集电极上加电阻,然后适当减小基极电阻以增大Ib。

网友:
你这电路图是哪来的?

网友V:
并个二极管

网友W:
基极没有限流电阻,不发热才怪

网友X:
可能一直有感应电动势存在(因为输入的时一定频率的方波),才导致的管子发热

网友Y:
基极的电阻有没有换大点的,限流一下~~

网友Z:
楼主的钻研精神值得加奖一下!

网友AA:
看了你的频率正好在音频范围,发生叫声正常。

网友AB:
線圈端加一尖峰吸收二極管應該會好些!要不管子總被尖峰沖擊容易出事!

网友AC:
限流电阻位置放错了吧,你放下面,三极管工作在放大态时间太长,当然发热,应该放到集电极去

网友AD:
(1)电路中三极管当开关用,为什么不用MOS管呢
(2)原边变压器两端必须加上二极管以作续流之用,要不三极管集电极电压会冲得很高,三极管很容易挂的,要不波形也会有尖峰

网友AE:
楼主应该去了解一下开关原理,开关管发热说明它工作在放大区,理想情况下,根据管子的压降x管子的电流=管子发出的热量,开关效率最高的时,开关管导通Vce等于0,开关管截止时管子的电流等于0,这样管子功耗理想值为0,,  一个良好的开关线路,必须保证,管子通过的频率大于开关频率,变压器的感抗选择要对上频率,顺便说一下Rb并的电容作用,这个电容可以加速管子进入开关状态,使放大区过渡时间更短,,在555方波为高电平的时,电容两端电压为0相当于Rb短路,开关管马上导通,方波为低电平时,电容上的电压放电把B极往负的方往拉低,..开关管马上截止.

有问题加QQ281883318

网友AF:
加RD吸收电路试试,反向尖峰电压可能会有影响

网友AG:
是所有的NE555都可以200MA吗? 印象中TTL的才是吸入200MA,输出并不大。CMOS的应该很小的。

一般如果接的是功率管,前面应该加一级推挽。用PNP+NPN组合。555输出再加个上拉

功率管开路输出部分前面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