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库函数中只有TI1FP1 TI2FP2的定义?

楼主:
我使用的是3.5的库,为什么我的库函数中TIM只有TI1FP1 TI2FP2的定义?但是在参考手册(RM0008)中的TIM结构图中有TI1FP2 TI2FP1而我的头文件中没有?

网友A(2012-03-05):
TI1FP1 TI2FP2有2个意义,不知道你要找哪个?

楼主:
我是指pwm输入模式 在RM0008中 PWM输入章节出现TI1FP2 但是在使用中并不需要涉及TI1FP2的语句,还有就是在库函数中定义的一些函数,在手册里面是找不到的 比如TIM_PWMIConfig这个函数,不知道这种情况怎么处理。请解答,谢谢。

网友A:
要做PWM输入,可以找个库里的例程来看看。

楼主:
PWM输入已经可以了,但是中断有问题,多个TIM同时捕获PWM的时候,会出现某个TIM一直进入中断,TIM_ClearITPendingBit(TIMx,TIM_IT_CC2);使用后挂起位并没有被清空。难道在PWM输入时候除了CC2还产生了别的中断?

网友B:
楼主, 好好看看资料, 大事小事的都上来, 要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 这一点比学习做项目更重要!

楼主:
6# airwill 您好 我从官网上没有发现3.5的库的类似RM0008那种介绍函数功能的手册,也没发现旧版本的库,请问您对这事有什么高见吗?就是现在我的资料和库中的定义并不一样,您有一样的版本可以PM一下链接吗?非常感谢

网友A:
6# airwill 您好 我从官网上没有发现3.5的库的类似RM0008那种介绍函数功能的手册,也没发现旧版本的库,请问您对这事有什么高见吗?就是现在我的资料和库中的定义并不一样,您有一样的版本可以PM一下链接吗?非常感 ...
引用 楼主:

函数功能说明是自带的,在库包的说明文件中有。

楼主:
8# 香水城 包里那个CHM吗?那个我有看过 但是还不很熟悉CHM的排版 经常找不到东西 我再去看看吧

网友A:
我是指pwm输入模式 在RM0008中 PWM输入章节出现TI1FP2 但是在使用中并不需要涉及TI1FP2的语句,还有就是在库函数中定义的一些函数,在手册里面是找不到的 比如TIM_PWMIConfig这个函数,不知道这种情况怎么处理。请解 ...
引用 楼主:

看图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