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故障问题

楼主(2012-03-05):
HP Clash 机型,开机无显示,经测试电压都正常,工作电流从0慢慢上升到0.65A左右停止不动,换过BIOS及PCH(本机型不带独立显卡,且外接VGA也无显示).求高手指点~~~谈谈经验也可以,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好久```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个,别沉了!!求助高手们啦~

楼主:
3# tyw 首先谢T叔,还有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下载下来PDF打不开呢?是PDF版本问题吗?

楼主:
下载下来,用7Z解压的时候出现这个CRC验证失败!什么原因呢?

网友A:
to 5L:
    用winrar 3.2 压缩的,你找一个winrar 3.2 试试,可能7Z的兼容性有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