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SSD1963 驱动4.3寸TFT屏有问题

楼主(2012-03-05):
我用STM32+SD1963的方案去驱动4.3寸TFT 结果屏背光没点亮.量了一下背光电压竟然高达46V多,背光电路是用的是cat4238做出来的.参考的是奋斗板的背光电路.按理说 不该有问题呀..哪位给看看背光电路 有什么问题?

网友A:
请指教。看不错什么问题

网友B:
呵呵,看标题还以为是STM32驱动有问题,原来是背光的问题,文不对题,:lol

网友C:
版主很不厚道啊,不管是不是STM32出的问题,如果能帮用户解决就解决一下,毕竟是STM32的用户。版主应学习PIC版主XIEYUANBIN.就XIEYUANBIN的人品大家都爱PIC.

网友B:
版主很不厚道啊,不管是不是STM32出的问题,如果能帮用户解决就解决一下,毕竟是STM32的用户。版主应学习PIC版主XIEYUANBIN.就XIEYUANBIN的人品大家都爱PIC.
引用 网友C:

对不起,不是不想帮,是帮不上,我不懂背光电路。

网友D:
你的背光是怎样的????是串联LED吗?还是单个?

是不是你的:GNDLED- 接地去了?
直接标LED-,   看着还以为是地呢...

http://www.soiseek.cn/pdf/CATALYST/CAT4238.pdf

看了下DATASHEET,这是个升压,恒流电路.如果你的是单个LED,低于VCC的话,就不要用这电路了

网友C:
版主还是不错滴,呵呵。我这几天也在找方案,想做个7寸电阻触摸屏TFT显示,在考虑用STM32还是S3C2440,好像2440内带TFT控制器,方便些,但想用STM32,毕竟产品线长,能推荐个方案吗,就是一个7寸IPAD,用一个串口和远端单片机通信,显示数据,设置参数,显示二十幅画面吧,没其他功能。

网友E:
如果输出电压很高,说明你的 LED 背光断开了(没有压降),是硬件线路连接的问题。

网友E:
如果输出电压很高,说明你的 LED 背光断开了(没有压降),是硬件线路连接的问题。
引用 网友E:

请参考我的 《iBoard 电子学堂》,使用 STM32 和 CPLD驱动,基本上是最廉价的解决方案。

网友F:
cpld驱动lcd需要外挂sram,成本可不低。
ssd1963/ra8875算是最便宜的stm32驱动lcd的方案了。
但是我用ssd1963在强干扰下容易黑屏,查内部码是把显示给关了,痛苦的解决中,相比之下cpld要稳定得多。

网友F:
显示主板本来是想换LPC1788的,60块比103ZE贵了35块,这个cortex-m3带lcd控制器,但是一查要外挂sdram,遂放弃,还是用stm32吧。

网友E:
还是cpld的便宜的,cpld + sram 总共再 20内。并且我觉得更灵活。我用stm32刷 480x272 帧数很高,但是的确比用 SSD1963等难度大些。

另一个优势就是 STM32性价比太高了,用 100脚的 103VC,才15块多!

网友G(2012-04-12):
我这有个背光电路给你参考一下,要不?

网友H:
我有 STM32103ZE的开发板驱动屏的资料,需要的留下QQ

网友I:
回复 网友H:
正在研究如何用STM32来驱动5寸液晶屏,传我一份,谢谢! QQ:404239701

网友J(2017-02-17):
引用 网友H:
我有 STM32103ZE的开发板驱动屏的资料,需要的留下QQ

1104615595  求STM32 驱动4.3寸屏资料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