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前面这级运放是做什么用的啊?可以去掉直接接VCC吗?

楼主(2012-03-05):
(图片)

网友A:
构成一个恒流源电路,给后级供电!如果去掉就是恒压源供电了!

楼主:
恒压供电为什么不行?

网友B:
恒压可以.
恒流的话,线长的时候好点

网友C:
用恒流源驱动电桥。估计是个传感器

楼主:
感谢ls几位老师的回答!
那这个横流电流多大,如何计算?

网友D:
I=Vs/Rs
此处Rs就是R3,Vs就是R1,R2分压得到的电压
具体要用多大的恒流根据传感器电桥的要求决定

网友E:
回复 网友D:

第一个放大器的反馈电阻就是:桥电路的左边两个电阻串联  再并上右边两个电阻的串联吗?

网友F:
恒压供电为什么不行?
引用 楼主:

恒压的不行,因为保证不了线性,只能适合电桥某臂的很小的变化。
恒流才能有良好的线性,而要完全线性,要双恒流。
参见这里第9楼:https://bbs.21ic.com/icview-287694-1-1.html

网友G:
恒流源供电

网友C:
恒流源有一定的抗干扰能力。不过个恒流基本上没有什么实用价值,至少得搞个精密的电压基准吧

楼主:
恒流源有一定的抗干扰能力。不过个恒流基本上没有什么实用价值,至少得搞个精密的电压基准吧
引用 网友C:

您的意思是 R1,R2要用 精密电阻?

网友C:
回复 楼主:
是电压基准,

楼主:
回复 网友C:

精密的电压基准 的怎么实现?

网友C:
回复 楼主:
是个芯片,能够产生稳定的电压。要大米的

网友H:
我想问下,后级放大器是仪表放大器,可有个地方不是很理解,为什么后面的差分比例放大电路要用个电压基准呢,就是为什么要加VCC,R6,VR2组个分压电路,直接用个可变电阻不行吗?

网友D:
回复 网友H:

可以只用一个电位器,但是调整精度不够,可能稍微一碰电位器,电压就变好多

串上一个电阻,限制调整范围,提高调整的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