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CCS|.out文件出不来|跪求大神

楼主(2012-03-05):
ccs, DSP, BUG, mb, RS
RT啊

最近做PRJ,初学DSP,想先写个简单的程序试试

编译都没问题。各个.obj文件都生成了
就剩下最后一个error——————————error: symbol referencing errors - './Debug/PWM_EX.out' not built

想了想问题可能是出在cmd文件上,但是看过去看过来都觉得没问题。

跪求大神啊。急啊。没人来,就各种顶贴啊

网友A:
楼住,貌似编译后就生成了out文件了吧,怎么编译没问题还有错误:o

网友B(2012-06-05):
连接出问题了吧,有没有什么文件没有包含的

网友C:
应该是编译没有通过或者出现错误。仔细看一下。可以把生成debug文件删除再生成out文件

网友D(2012-12-25):
我也是,编译出问题 >>   error: symbol referencing errors - './Debug/pwm1.out' not built
怎么解决啊

网友E(2013-04-19):
这是没有为工程指定选用具体的rts库文件所致;两种方法可以用来进行修正,
方案一、直接将所需要的库文件加到项目工程中,譬如:鼠标右键,点击“Add Files to Project...”,选中:C:\CCStudio_v3.3\C5500\cgtools\lib\rts2800.lib;
方案二、修改链接器的链接参数即可;譬如:鼠标右键,点击“Build Options...”,选Linker Tab, Category中选Libraries, 设置Inc. Libraries (-l): 为 rts2800.lib;
你试一下,我也是看高手的,已经解决了

网友F:
不知道楼主实验了没有,结果怎么样

网友G:
出现不能生成.out的原因很多

网友H(2014-05-18):
引用 网友E:
这是没有为工程指定选用具体的rts库文件所致;两种方法可以用来进行修正,
方案一、直接将所需要的库文件加 ...

这个可以试试  我 entry point symbol _c_int00 undefined 添加一个rts.lib解决   后来又出不了.out添加了几个lib就可以了  我也是新手  看了这个回答试了一下真行!赞

网友I:
引用 网友E:
这是没有为工程指定选用具体的rts库文件所致;两种方法可以用来进行修正,
方案一、直接将所需要的库文件加 ...

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