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我想在现有的系统下再装个linux系统怎么操作

楼主(2012-03-05):
我现在用的是windows xp系统,想再装个linux,怎么操作?越具体越好。

网友A:
装就是了,没什么好说的,不信你试试。

网友A:
先删除一个硬盘分区,留够空间,之后next到底就OK了,我装的是ubuntu11.

网友B:
可以直接硬盘安装Ubuntu等linux,网上有很多教程,国产的话Linux Deepin不错,用起来挺方便,可以参考它的方法安装其它linux。或者也可以用虚拟机,比如virtualbox和vmware,电脑性能比较好的话用虚拟机跑linux毫无压力。

网友C:
个人推荐方法:先安装一个VMware虚拟机,在虚拟机中安装一个Linux,这样有诸多益处,能避免安装双系统带来的一下冲突。
VMware软件的安装方法挺简单,就像安装常用的软件那样就好。但是安装Linux可能要稍微注意点,需要选择的地方多留意,Linux内核选择,分区大小。
在VMware下选择好之后,需要知道Linux的安装方法,这个不同Linux的版本大同小异。

网友D(2012-04-06):
楼上说的对。装虚拟机LZ

网友E:
装虚拟机比较方便,特别是在不熟悉linux条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