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问积分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2-03-05):
前几天发了个积分电路的贴子,想用方波得到三角波。有位大侠说输入方波之前要先接一级跟随器。
我今天搞好了7812和7912一起生成+-12V的电路,给ICL8038供电,
生成了正负电压对称的方波。同时用生成的+-12V给LM324供电,用LM324做跟随器。
方波脚接1个1K电阻到LM324+端,LM324的-和输出接一个1K的电阻,然后用示波器看波形。LM324正端是方波,可是输出端却变成了梯形波。
请问高手,是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A:
输入频率和幅度多少

楼主:
会不会是LM324坏了?

网友A:
对方波运放的SR是个制约因素。如果幅度较大的话。

楼主:
周期150us,幅值+-12V。

网友A:
那不行得找个SR大的

网友B:
把积分电容变大点

网友A:
以LM324的SR是不足以处理12V幅值的方波。得降幅3V内或者换个SR高的运放

网友C:
LM324的SR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回复 网友C:
运放的压摆率

楼主:
多谢8楼,今晚试下。

网友D:
LZ用积分电路做什么用呢

网友E:
ICL8038已经快5年没有用了,失真控制很难调。

楼主:
只是做实验。

网友F:
要求上图?上波形!

网友G:
评论下 求积分

网友H:
可以将输出的波形接一个74HC14(施密特触发器),可以得到较好的方波

网友A:
楼主的方波是什么得到的,如果是运放或比较器是不必用缓冲的,
它们的输出阻抗较低,相对积分电阻来说

楼主:
方波用ICL8038得到的。原理图见附件。波形没拍下来,用仿真波形替代。仿真波形是上面平,下面尖。实际波形上下都是平的,就是个梯形波。

楼主:
原理图没显示全,补发一个。

网友B:
LM324输出+/-摆幅是不同的,你换个OP07或NE5532就好了.
如果三角波幅值没什么要求,可以加大积分电容或积分电阻

网友A:
去掉跟随器。鉴于楼主的输入幅度较大,为保证输出线性,
可增大积分器的RC时常数1倍,输出降幅。

网友I(2013-09-06):
新手报到!大家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