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24v转正负5v的方法!

楼主(2012-03-05):
本人正在从事一个产品的设计,要求由24伏直流,转到正负5伏,各100毫安左右,不能用电源模块,我以前用的是34063芯片,可惜出来纹波大,请问大虾有什么方法,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用一个Buck IC将24V转为+5V,在用一个Buck IC接成Invert模式,将24V或+5V转成-5V。
或者Flyback,直接出+/-5V。

网友B:
24转5V 可以有很多方案,比如 7505 lm2575 lm2675 MP1591  等
得到负压:可以用HT7660 ICL7660等

网友A:
24转5V 可以有很多方案,比如 7505 lm2575 lm2675 MP1591  等
得到负压:可以用HT7660 ICL7660等
引用 网友B:

得到负压:可以用HT7660 ICL7660,但得不到100mA。

网友B:
负压,实际用到的真不多,
不过如果要求不是很高的话,可以尝试并联。
或者你有什么好的片子介绍啊。

网友C:
我觉得你还是用模块好,可以找我们

网友A:
负压,实际用到的真不多,
不过如果要求不是很高的话,可以尝试并联。
或者你有什么好的片子介绍啊。
引用 网友B:

普通的Buck IC做负压,电流可以很大。

网友D:
用2576搭一个5v的 搭一个-5v的

网友E:
100mA稍微大点,不然就可以做个电荷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