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3.3问题请教!

楼主(2012-03-05):
我的系统是WIN7
装了ccs3.3  后再build options 里面找不到Floating Point Support 这个选项,但我那几个补丁都装了呀,
setup_C28XFPU_CSP_v3.3.1207.exe也装了!,怎么还找不到?

另外窗口显示的时候有些的文字显示不全,怎么解决呢!

网友A:
ccs貌似与win7和vista不兼容:lol改换xp吧

网友B:
CCS的驱动和win是不兼容的,我装了几天都没装上,最后装了xp双系统才搞定

网友C:
如ls所说 我工作室的一个人win7系统 和lz一样的问题

网友D:
我win7上运行CCS3.3很正常。。。

楼主:
不用那个浮点计算的了,用rtl2800_ml这个库,能正常工作,以后弄算法的时候再换个高版本的!
天可怜见。

楼主:
结贴了,散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