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放offset 电压的测量方法

楼主(2012-03-05):
请教前辈
为何运放的offset 电压测量要用这样的电路去测量,这个电路有什么好处
前面为什么要用积分器,有什么好处

网友A:
DUT就是被测试的运放。利用DUT自己搭成正向放大器,放大倍数比如100倍或1000倍等,好处就可以从输出上用普通的表直接读出Vos。

其实完全可以不要两个Rs(短路掉)和上面的100欧,那些东西配合两个开关是测试两个Ib的。
积分器,保持整体电路稳定的,例如Rs很大的场合。

网友B:
后面的运放叫nulling amp ,所构成的环路叫servo loop,作用是确保DUT不会因其失调而导致饱和。因为环路增益超大,故加电容确保系统稳定,一般取1到10nF.
这个电路很巧妙也很经典,搞过测试的应该都知道,略加修改就可以用来测运放开环增益。

网友C:
第一次听说nulling amp,从字面上理解,应该是相当于high pass filter的作用,即nulling就是remove the DC。
楼主的图就是个测量offset,bias的电路,跟nulling没有关系。
我这么想的,offset&bias测量是DC形式的测量,如果电路含有nulling作用,那就出事了,就测不到想测量的信号了。

网友D:
3楼所说的nulling amp是使得DUT输出为0的辅助放大器,这是负反馈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