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声蜂鸣器 单片机输出

楼主:
#include<reg52.h>
sbit pk=P3^0;
sbit jp=P3^1;//保持输出480us方波,
sbit P1_0=P1^1;

void T1_time() interrupt  3
{

TH1=0x00;

TL1=0x0f;

jp=~jp;
}
void T0_time() interrupt 1
{

TH0=(65535-50000)/256;

TL0=(65535-50000)%256;

pk=~pk;
}

void main ()
{

TMOD=0x21;

EA=1;

ET1=1;

ET0=1;

TR0=1;

TR1=1;

TH0=(65535-50000)/256;

TL0=(65535-50000)%256;

TH1=0x00;

TL1=0x0f;

pk=0;

jp=0;

P1_0=0;

while(1);
}
不知道程序那有问题。输出不是方波。
还有就是~不是取反吗?为什么我的波形不是0-5V。怎么是-2.5v — +2.5v。
程序大神可以选择忽略。。。。但单片机怎么输出不对啊?谢谢。

网友A(2012-03-06):
可能是受电容充放电影响的...

网友B:
亲,程序不会造成这个问题,找硬件故障。

楼主:
之前是硬件问题。。自己焊的板,用网络画的PCB照着焊的。不知道网络怎么导错了。三极管反向了。。。

  再问一个步进电机的问题:
  步进电机调整转速时,就改变脉冲频率就好了。。这个是怎么操作的。。

网友C:
最简便的是延时量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