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485转换器碰到一个郁闷的问题?

楼主(2012-03-05):
在市场上买了个串口485转换器CONVERTER,起初PC软件(C#,API编写的串口程序)与单片机通讯没问题,串口调试软件与单片机通讯也没问题。过了两三个月后,发现PC软件与单片机通讯不了了,但串口调试软件与单片机通讯却没有问题。
换个新的转换器CONVERTER,PC软件又可以和单片机通讯。

楼主:
测试发现,发送8个字节,接收时变成7个字节,前5个对的,后面3个变成2个。

网友A:
用示波器比较下输入输出波形不就知道了?

网友B:
我的笔记本也遇见这个问题了,串口收发都没有问题,用一个232转422自环后就丢数据。

楼主:
改用网上下载的一个mycom类,问题解决了,但却极不稳定,时好时坏。正在打原因...

网友C:
测试发现,发送8个字节,接收时变成7个字节,前5个对的,后面3个变成2个。
引用 楼主:

波特匹配不?误差大不?

楼主:
参数配置应该没问题,因为换个新的就可以用。误差也没有,用11.0952M晶振

楼主:
把MYCOM类的读写函数换成API类的读写函数,现在好象还行,但用原装的串口可以,用USB转过来的就不行,

网友D:
建议还是改良你的软件,串口调试助手没问题说明硬件没有大问题,只是你的软件和硬件配合处于临界态,用存储示波器抓取波形仔细对比一下你的软件和串口调试助手间的差别。

网友E:
其实就是帧错误,解决的办法就是一个字节一个字节发送,绝对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