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诡异的现象

楼主(2012-03-05):
se, os, ni, ge, inout
module ero(fin,out0,out1);
output out0 ,out1;
input fin ;
//output fout;
reg out0,out1;

//////////////////////////////
initial
begin
out0 = 0;
out1 = 0;
end

//////////////////////////////
always @(posedge fin)
    begin
        out0 = !out0;
    end

///////////////////////////////
always @(posedge out0)

    begin
            out1 = !out1;
    end
endmodule

//结果out1输出方波

但若将always @(posedge out0)
改为
always @(out0)
则功能仿真结果中out1 ,无变法!!file:///C:/Users/Administrator.ZGC-20120211YMZ/AppData/Local/Temp/Wiz/43d820fa-0994-4cc2-b425-c00a5bc54dcc_1_files/31910800.png

网友A:
这本来就不变化。你敏感列表里面的数据不变化,这个进程就无法处罚,
不触发,怎么翻转呢?

网友B:
一个是时序逻辑,一个组合逻辑,组合逻辑是没有保持作用的.

网友A:
一个是时序逻辑,一个组合逻辑,组合逻辑是没有保持作用的.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不是您说这种情况。

网友A:
他是敏感列表的问题。

网友C:
always @(posedge fin)
    begin
        out0 = !out0;
    end
敏感变量有问题,组合逻辑自己给自己赋值是latch

网友D:
为啥LZ喜欢用=呢
always里如果没有顺序问题最好是用<=

网友A:
为啥LZ喜欢用=呢
always里如果没有顺序问题最好是用
引用 网友D:
谢谢楼上的。

网友A(2013-01-27):
引用 网友E:

敬礼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敬礼么?

是滴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是滴

哈哈,崇拜我?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哈哈,崇拜我?

不是一般的崇拜

网友F:
猴哥太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