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TMS320C2000 系列的常见问题

楼主(2012-03-05):
1)单步可以运行,连续运行时总回 0 地址: Watchdog 没有关,连续运行复位 DSP 回到 0
地址。
2)OUT 文件不能 load 到片内 flash 中: Flash 不是 RAM,不能用简单的写指令写入,需要
专门的程序写入。CCS 和C SourceDebugger 中的 load 命令,不能对 flash写入。 OUT 文件
只能 load 到片内RAM,或片外 RAM中。
3)在 flash 中如何加入断点: 在 flash 中可以用单步调试,也可以用硬件断点的方法在 flash
中加入断点,软件断点是不能加在 ROM中的。硬件断点,设置存储器的地址,当访问该地
址时产生中断。
4)中断向量:C2000 的中断向量不可重定位,因此中断向量必须放在 0 地址开始的 flash内。
在调试系统时,代码放在RAM中,中断向量也必须放在 flash内。

网友A:
感谢楼主总结,学习了

网友B:
在 flash 中单步调试的方法请楼主详解?

网友C:
坛子氛围还不错 没让我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