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无源蜂鸣器内阻及声音大小关系

楼主:
用3V 2KHz方波信号驱动无源蜂鸣器,串联了一个2uf贴片电容,发现内阻16欧姆(电桥测试电感量为1.3~1.4mH)的蜂鸣器声音明显比42欧姆(电桥测试4~4.5mH)的要小很多,而且后者工作时电流(约9mA)比前者要小,前者测试约12mA。

请问:
1、无源蜂鸣器声音大小与那些因素有关呢,具体什么关系?
2、蜂鸣器内阻与其电感量有什么关系,这个内阻怎么得来的?
3、网上看到有人说内阻越小的无源蜂鸣器越好,看我的测试情况反而是越大的越好呢?
声音明显大,电流小,功耗小。请问该怎么解释呢?

谢谢!!!

网友A(2012-03-06):
无源蜂鸣器一般直接驱动,不用串电容,要100多mA,嫌电流太大可再串只30Ω电阻.很响的,你把电容换电阻试.

网友B:
对于无源蜂鸣器来说,一般是工作电压决定声声强,脉冲频率决定声调,各个厂家的产品也有性能差异,这就和材料有关系了。

网友C:
电磁式蜂鸣器除非是用OTL电路驱动,否则不要串电容,那样只会降低声音。至于其发声的大小跟驱动频率、驱动电流和蜂鸣器本身的结构、尺寸等有关,其电感量不必考量,内阻是由电磁线圈的绕线长度及其电阻率决定的,同样尺寸和绕线圈数的前提下,当然是内阻越小越好,说明采用的漆包线含铜量更高,用料实在,电参数自然也更好,楼主的测试应该是驱动电路不适当造成的。

楼主:
补充一下:3V2KHz方波信号由单片机IO口输出,串电容,在接无源蜂鸣器,接地。
难道是IO驱动不足???

网友A:
2μF电容2KHz时的容抗有多大?蜂鸣器的等效阻抗是多少?你可以算一下就知道了.
晕,不要折腾了,电容换成30Ω电阻,或者短接,包你响,大家都是这么做的,留点时间去哄mm吧,哈哈

楼主:
打的字怎么没了,重打。
回T叔:我把电容去掉了,声音变小了些。这个是不是跟用单片机IO口直接驱动有关,IO口驱动能力毕竟有限。

回复 网友A:
上班时间不用哄mm:lol

网友A:
妈矣糕德,怎么不早说.
单片机IO口直接驱动当然不行,3V,16Ω,要100多mA,单片机拿不出那么大电流的,加1只9012或9013放大后再驱动小喇叭!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低成本只要不影响大局能省则省嘛:D

楼主:
T叔好快啊,呵呵
回复 网友A:
低成本低功耗应用,一个蜂鸣器工作就这么大电流,不成啊。。现在这样声音够洪亮了,只是想弄清楚些。 另外串2uf电容2khz理论计算容抗约38欧,比串电阻要省电啊

楼主:
T叔有空还请移步到该贴指点下,没人回答,关于时钟同步、异步问题,谢谢!!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313061&highlight=
9# tyw

网友A:
你可调整30Ω来调整电流大小.羊毛出在羊身上,想声音大点,耗电肯定会多一点.
想要效率高点,选32Ω阻抗的蜂鸣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为什么阻抗高效率会高?前面chunyang说阻抗小好呢

网友A:
这是有前提的,你想电流小点,就得电阻大点,与其串电阻做无用功,还不如让喇叭阻抗大点,肥水不外流,哈哈.
但超过32Ω,喇叭需定做,成本高,不合算.
另外,蜂鸣器有一个最佳振荡频率范围,厂家有说明的,比如2.5KHz的,你用2KHz驱动,偏太多,声音会轻很多.自已可用不同频试,声音响,悦耳即可.

网友B:
晕倒,你拿IO来驱动?

俺们直接趴倒。。。:L

楼主:
IO驱动有什么bug吗?别趴倒呀,指教完了在趴不迟:$
16# yewuyi

网友A:
I/O口直驱,一般选用带共振腔的压电陶瓷片部(即压电陶瓷蜂鸣器).象HT系列MCU,有专用的BZ及BZ\引脚,一正一负两个一起推,声音倒也可以蛮响,而且电流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