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cc arm在windows xp下怎么搭建编译环境,哪些网站资料全?

楼主(2012-03-06):
以前都用KEIL、IAR,现在老板让用gcc,以前没见过啊,上哪去找资料啊,都是些linux、wince的,哪里有教程啊?
拜谢!

网友A:
建议在linux环境下搞开发

或者在windows下弄个cgwin

楼主:
我这个是没有操作系统的,gcc能不能带JTAG仿真?

网友B:
yagarto拖jlink没问题,别的仿真器木试过。

网友C:
是arm吧?windows环境用gcc?有两种ide可选:
1、继续用keil uVision,只不过把MDK换成GNU toolchain,继续用uVision,调试就还是按以前的,不用作任何改变。
2、如果不用uVision,那就可以用Eclipse + CDT + GNU ARM Eclipse Plug-in + GNU toolchain,这个环境的调试要用gdb,凡是支持gdb server的仿真器都可以用。

推荐两个GNU toolchain:
1、Sourcery CodeBench Lite Edition for ARM EABI,以前叫CodeSourcery G++ Lite。
2、Yagarto

楼主:
感谢各位大虾的回答,本人正在尝试,不过网速不给力啊。

网友D(2014-04-16):
你好,我看见你以前发的帖子关于lwip发送丢包问题,我也遇到了,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请您赐教,小弟感激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