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该说是硬件问题还是该说是软件问题!

楼主(2012-03-06):
各位大侠:
    今天遇到一问题,如图。我用两AD通道分别采样VR1与NTC,,结果发现VR1的AD采样值在LCD上显示很稳定,但是NTC的AD采样值在LCD上显示有很大的幅度跳动。而后将AD4与AD5两IO对换,结果依旧是NTC的AD采样不稳定,但是用万用表量两路采样的电压都很稳定。这该说是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问题呢,,。望高手解答。

网友A:
这个还啥可问的呢,肯定是软件问题啊。

楼主:
不是的,,我刚用固定电阻代替了NTC,,,LCD就稳定了

网友B:
万用表稳定不代表ntc稳定.要看是什么频响的万用表.
万用表测的是平均值,差的万用表一个sin波测出来都是稳定的0V

网友A:
不是的,,我刚用固定电阻代替了NTC,,,LCD就稳定了
引用 网友C:

那更加说明了软件有问题啊。

网友D:
采样速率降低。

楼主:
额,这么多道理啊。,,慢慢来,

楼主:
回复5楼

我在NTC的那个IO口加了个104电容就OK了,,至于为什么,你应该比我清楚

网友B:
你用软件搞个平均滤波照样也可以搞定.

网友:
NTC变化太敏感了

楼主:
9# zjp8683463

楼主:
回复 网友B:

饿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只需要在硬件上加个104电容就可以稳定,又何必舍近求远去做软件滤波呢。
当然,如果考虑成本问题的话,就需要用软件区做了。

网友C:
你都知道答案了啊

网友A:
回复5楼

我在NTC的那个IO口加了个104电容就OK了,,至于为什么,你应该比我清楚
引用 网友C:

1、如果在实验环境下不加104电容,NTC测温都不稳定的话,抓脚丫子想也知道啥问题了。
2、LZ以为加个104电容就能解决问题了,那只是你自己认为而已哦
3、即使按照你认为的加个104电容解决了当前的问题,你认为这样的设计不被领导K吗?
4、基本的软件滤波是必须的。

网友E:
呵呵,稳定是稳定了,准不准就不知道了。

网友C:
1、如果在实验环境下不加104电容,NTC测温都不稳定的话,抓脚丫子想也知道啥问题了。
2、LZ以为加个104电容就能解决问题了,那只是你自己认为而已哦
3、即使按照你认为的加个104电容解决了当前的问题,你认为这样 ...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楼主说的数据不稳定并不意味着测温不稳定。要看那个数据不稳定的程度对应着温度不稳定的程度到底是多大,如果非常小的温度不稳定的确带来了数据的不稳定那么外界的确存在着那个不稳定的温度,并非测温不稳定

网友C:
楼主,你不会是用这个电路来测温吧?

楼主:
:L:::
各位大侠,貌似我没有表达清楚我提的问题,现在澄清下我发此贴的目的。
  就以上图来说,我把NTC拿掉,用51K电阻代替。这时候AD5的采样值显示比较稳定,但是AD4的采样值显示有大概30个内码跳动。
  问题来了:我现在两路AD值都是一样的配置,都没有做滤波处理,采样之后直接显示。为什么AD5的采样会显示稳定,而AD4的采样不稳定,硬件的差异就在于AD5是10K的电位器分压,而AD4是20K与51K分压,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呢。后来查下资料,说是跟信号源的内阻和ADC的阻抗有关。
  小弟刚学,望各位大侠多指点下。。好的,丑的,都照接不误。!
:)

网友A:
:L:::
各位大侠,貌似我没有表达清楚我提的问题,现在澄清下我发此贴的目的。
  就以上图来说,我把NTC拿掉,用51K电阻代替。这时候AD5的采样值显示比较稳定,但是AD4的采样值显示有大概30个内码跳动。
  问题来 ...
引用 网友C:

信号源内阻较大的时候,可以适当加大采保电容的充电时间即可,你设置ADC的各项配置的时候注意一下即可。

另外,20K与51K的电阻分压后,其输入阻抗你可以自己算一下,其实也没有多大,所以,一般也没有问题

楼主:
信号源内阻较大的时候,可以适当加大采保电容的充电时间即可,你设置ADC的各项配置的时候注意一下即可。

另外,20K与51K的电阻分压后,其输入阻抗你可以自己算一下,其实也没有多大,所以,一般也没有问题 ...
引用 网友A:

ADC的各项配置也就采样频率需要注意,我是否可以认为信号源的内阻越来我的ADC分频就要越大越好,,

20K与51K分压,其输出阻抗14K左右,跟ADC的输入阻抗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A:
ADC的各项配置也就采样频率需要注意,我是否可以认为信号源的内阻越来我的ADC分频就要越大越好,,

20K与51K分压,其输出阻抗14K左右,跟ADC的输入阻抗有什么关系呢? ...
引用 网友C:

信号阻抗一般要求小于ADC的输入阻抗,如果信号阻抗太大(8~10倍ADC输入阻抗以上),一般建议加一级运放做阻抗变换,如果阻抗大的不太多,可以增加ADC的采保充电时间并降低ADC转速速度来对应。

楼主:
:time:谢了,我再去研究下资料,不懂再问你!

网友B:
回复 网友A:

现在低速ADC大部分都是带buffer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低速ADC大部分都是带buffer
引用 网友B:

那是否说我的AD采样是时间快慢都无所谓?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带buffer的ADC,输入阻抗很高.就相当于加了一级运放跟随.

楼主:
受教了,thanks

网友F:
只要功夫深  铁杵磨成针

楼主:
铁杵能够磨成针,但是木杵只能磨成牙签。材料不对,在努力也白费!:)

网友G:
真弄不明白,为什么不用示波器看一下不稳定的电压波形呢?

楼主:
谁能告诉我,AD口接10K电阻是做什么的,只是限流保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