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档冲击问题

楼主(2012-03-06):
各位大侠,
  本人在看MAX5430 DATASHEET时发现如用这个来构造正向输入的变档放大电路,则由于开关的开启闭合时存在一个悬空状态,故这个瞬间存在一个无穷增益,此时将对输出造成一个冲击。最近设计的电路需要一个类似的变档电路,但对此类冲击的解除感觉有点迷茫。
   请各位老师指点!十分感谢!
   原理图请见附件。

楼主:
MAX5430为一颗编程电阻网络芯片。

楼主:
看来今天大侠们都在休假,没人回帖啊。

网友A:
你琢磨一下 切换速度与放大器的带宽 就明白了这其实不是个问题

网友B:
可以在数字电位器两端并联一个小电容。

楼主:
to weiyg8051大侠 :这个我真还得琢磨琢磨,从没有以你的说得角度考虑过。
to 天神下凡大侠:在figure 3中的WH端加电容?
十分感谢两位大侠!
  今天回去思考一下,明天再发问。

网友C:
在W和H端并个电阻1M或是10M看内部情况
并个100P左右的电容。如果频率不高电容可以再大些。

楼主:
TO MCU52大侠
  如果W触点和H点间MAX5430内部电阻为10K,若在W,H点间加入1M电阻做为缓冲开关悬空电阻。则这时10K//1M,将引入1%的误差。我想将本电路图用于16BIT的给电系统中,则很明显若输出1V讲引入10mV误差,这个将严重影响系统精度。
   若按4楼所说,则系统带宽越小开关悬空所构成的影响越小,也就是说MAX5431的切换时间和OP的反应时间比越小越好。
  求拍砖!

网友C:
回复 楼主:
你的理解是对的。
关键是看内部具体是多少,这样的话你可以进行补偿的

网友D:
开关一般分两类,一类是BBM,即先开路后合上,就是楼主选的这种。另一类是MBB,即先合上后断开,交替之瞬间两个电阻是同时接通的,LZ找一下后一种。

楼主:
多谢楼上,
   在maxim官网找了很久硬是没找到楼主说得后者MBB,百度文库也没找到。大侠能否推荐一个?

     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