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内置充电电池晶振的高精度低成本时钟IC SD2405ALPI

楼主(2012-03-06):
内置晶振、充电电池、I IC串行接口的高精度实时时钟IC- SD2405ALPI     1. 概概述述
       SD2405AL是一种内置晶振、充电电池、具有标准IIC接口的实时时钟芯片,CPU可使用该接口通过5位地址
    寻址来读写片内32字节寄存器的数据(包括时间寄存器、报警寄存器、控制寄存器、通用SRAM寄存器)。
       SD2405AL内置晶振, 该芯片可保证时钟精度为±5ppm(在25℃±1℃下),即年误差小于2.5 分钟。
       SD2405AL内置充电电池及充电电路,在电池满充的情况下可保证内部时钟走时超过半年时间,累计电池电量
    超过550mAH,电池使用寿命为5~8年时间;内部具备电源切换电路,当芯片检测到主电源V 掉到充电电池电压
                                                                  DD
    以下,芯片会自动转为由充电电池供电。
       SD2405AL内置单路定时/报警中断输出,报警中断时间最长可设至100年。
       SD2405AL内置时钟精度数字调整功能,可以在很宽的范围内校正时钟的偏差(-189ppm~+189ppm,分辨力为
    3.05ppm),并通过外置的温度传感器可设定适应温度变化的调整值,实现在宽温范围内高精度的计时功能。
2. 特性
2. 特性
22.. 特特性性
    �  低功耗: 1.0μA 典型值(内部电池供电,Ta=25℃)。
    �  工作电压:3.3V~5.5V,工作温度:-40℃~+85℃。
    �  标准IIC总线接口方式,最高速度400KHZ(4.5V~5.5V)。
    �  年、月、日、星期、时、分、秒的BCD码输入/输出,并可通过独立的地址访问各时间寄存器。
    �  闰年自动调整功能(从2000年~2099年)。
    �  可选择12/24小时制式.
    �  内置年、月、日、星期、时、分、秒共7字节的报警数据寄存器及1字节的报警允许寄存器。
    �  内置12字节通用SRAM寄存器可用于存储用户的一般数据。
    �  三种中断均可选择从INT脚输出,并具有两个中断标志位.
    �  可设定并自动重置的单路报警中断功能(时间范围最长设至100年),年、月、日、星期、时、分、秒报警
       共有96种组合方式,并有单事件报警和周期性报警两种中断输出模式.
    �  周期性频率中断输出:从32768Hz~1/16Hz……1秒共十五种方波脉冲.
    �  自动重置的8位倒计时定时器,可选的4种时钟源(4096HZ、64HZ、1HZ、1/60HZ)。
    �  内置时钟精度数字调整功能,可通过程序来调整走时的快慢。用户采用外置的温度传感器,设定适应温度
       变化的调整值,可实现在宽温范围内高精度的计时功能。
    �  具备内部电源自动切换功能:芯片依据不同的电压自动从V 切换到V 或从V 切换到V 。
                                               DD     BAT   BAT     DD
    �  在V 模式下,芯片具有中断输出允许或禁止的功能,可满足在备用电池供电时输出中断的需要。
          BAT
    �  内置IIC总线0.5秒自动复位功能(从Start命令开始计时),保证时钟数据的有效性及可靠性,避免IIC总
       线挂死问题。
    �  内置三个时钟数据写保护位, 避免对数据的误写操作,可更好地保护时钟数据。
    �  内置V 模式IIC总线通信禁止功能,从而避免在电池供电时CPU对时钟操作所消耗的电池电量,也可避
            BAT
       免在主电源上、下电的过程中因CPU的I/O端口所输出的不受控的杂波信号对时钟芯片的误写操作,进一
       步提高时钟芯片的可靠性。
    �  内置上电复位电路及指示位。
    �  内置电源稳压,内部计时电压可低至1.5V。
    �  芯片管脚抗静电(ESD)>4KV。
    �  芯片在兴威帆的评估板上可通过4KV的群脉冲(EFT)干扰。
    �  内置晶振,出厂前已对时钟进行校准,时钟精度为±5ppm(在25℃±1℃下),即年误差小于2.5 分钟。
    �  内置充电电池及充电电路,累计电池电量超过550mAH,电池使用寿命为5~8年时间。
    �  封装形式:16 脚的DIP封装,SD2405ALPI为工业级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