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的变压器选择问题

楼主(2012-03-06):
各位前辈,我准备做毕业设计《开关电源》,我已经买了TOP223芯片,现在我不知道该如何选择变压器?请前辈给点意见!220V变12V/2A

网友A:
一般反激,就能搞定

网友B:
自己到PI的网站下载 PI的计算软件。
或者你看看其他的芯片 这个是PI上的一些参考设计链接,里面是非常完整的资料
http://www.powerint.com/design-s ... gns/design-examples
当然,你有问题可以联系我,我有几个早期PI方案做的电源12V 30W

网友C:
那个图的整流管搞不定

EE25的变压器足够

楼主:
谢谢前面的几位前辈!

楼主(2012-04-05):
3# jjjyufan 前辈,我这近做了一块PCB出问题了!希望前辈帮帮忙!
出现一个几HZ的低频纹波,并且幅值有好几伏

网友B:
原理图PCB图发給我瞄瞄,另外
测试结果描述清楚,
最好再来个实物照片。
以便更好的分析。

楼主:
在没有带载的时候就是16V到20几伏的电压波动!纹波类似于,现在PCB已经报废了!

楼主:
7# jjjyufan 前辈看看吧!

网友C:
别来实物了,你还是赶紧教一下怎么画板吧,
小心他被电着。。。
7# jjjyufan

网友B:
先不说你这版的布局问题吧
你既然用224 那你有没有下了PI的软件计算分析 各个参数指标?
尤其是变压器的参数。
还是拍个照片上来吧,看看实物

楼主:
11# jjjyufan PI的仿真软件下过了!变压器是在网上定做的!之前我也做过这个板子PCB,就是高频纹波大了点,后来加滤波之后也就降下来了!这块PCB我又从新做的,元件也是新的!

楼主:
11# jjjyufan 前辈我又画了一块PCB帮指点指点一些问题吧?

网友B:
源文件及变压器参数发給我, 原理图中参数最好和你实物一致 我帮你看看
你截的图愣是没看出来D1在哪?

楼主:
15# jjjyufan 变压器的具体参数我也不知道!我是按照那个原理图上定做的!之前做过一块PCB,能输出12V2A,输出并联两个电容和一个磁珠也就满足要求了!后来重新做了一块板子就不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D1在电阻R3与R2下面!用贴片的封装的!

网友B:
变压器参数你都不知道,你也敢用?
按原理图来做,那至少有个电感量 匝数 线经等要求吧。
压缩文件还没看呢,空的时候看看。
不过我建议你,下载PI的软件,输入你的模型,根据它的变压器参数再打次样品

楼主:
18# jjjyufan 谢谢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