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复位问题

楼主(2012-03-06):
在单片机板上5V电源掉到一定程度时上电会导致单片机复位不成功,请大家给个主意,怎么解决?

网友A:
换MCU了
现在的MCU都有内部上电复位电路

网友B:
外加一个掉电检测复位电路

网友C:
开单片机BOR功能,没有BOR的,用复位芯片。

网友D:
用的是什么单片机,内部上电复位、低电压检测复位是否打开,如果单片内部没有这些功能只能外加

网友E:
用的什么复位电路?
最好还是用809 811之类的复位IC

网友F:
任何一种数字电路,是非常怕那种慢上电的,当上电速度降低到一定程度,很多数字电路会崩溃。

而不幸的是,MCU一般属于数字电路的范围,所以如果MCU自带电压监测的话,则一定要打开,如果不带低压监测的话,则需要外加合理的低压监测电路。

ATMEL的MEGA系列长期被人诟病的一个问题就是上电时EEPROM数据容易丢失,其实如果上电速度比较快的话,AVR也不会有问题,当上电速度比较慢的时候,问题就比较多了。

楼主:
我现在用的是ATMega16,问题比较奇怪,我估计跟上电复位有关,但现在不容易重现(昨天很容易出现)。我一台设备里有24个MCU板通过平485总线相连,断电后MCU板掉电比较慢(5V、12V待机负载很小),导致在5-6s时上电就有几个单片机复位不正常,设备比较大昨天没有用示波器测试,今天来发现不怎么容易出现了,郁闷的很,不知道是不是跟湿度有关,另一台一直在测试的设备好像不会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C:
MEGA16有内部复位和BOR,啥都不需要,在自己身上找问题吧。

网友G:
还是外加复位电路吧

楼主:
外接了一个简单的阻容复位电路,当时没有打开BOR是考虑,BOR在电压<4V就复位,而其他元件都还能正常工作可能会带来一些不希望的结果(负载比较轻,5V下降比较慢),比如有个IO正常是要拉低,但单片机复位后IO默认是高,因其他元器件还在工作,这个状态就会带来问题。

谢谢大家的讨论和建议